304的锥度螺杆搞定了,大家看看

楼主(2012-06-08):
费了我3天3夜,靠。

304的材料真TNND难搞,刚上去,吃刀狠了很快就废掉了
贴上加工图,大家看看

网友:
铣出来的?怎么看像塑料挤出机上用的螺杆啊,不过小了点

网友:
什么工艺弄出来的?

网友:
圆片,切条缝拉开成螺旋段状,逐段拼接焊接上去的,然后车外轮廓吧?

这种东西车外轮廓是得小吃刀,车的时候是断续加工,相当于侧向挤压+撞击,这种东西用白钢刀车貌似更合适,大概跟金刚石砂轮磨白钢不如白刚玉磨白钢好使一个概念吧

网友:
看着像是焊出来的

楼主:
四轴联动做的

楼主:
焊接估计也可以吧。没试过

网友:
 这玩意还用四轴联动啊........大炮打蚊子的感觉啊,看外形也没什么很高的流线形状要求啊

网友:
做的真不错
这个 用圆片切螺旋 拉长焊接 应该不行
下面的几个小圆直径没差多少 怎么可能是一个圆片呢

网友:
是不是冰淇淋机上的?

网友:
做粉条的

楼主:
不是焊接的,是机加工出来的,怎么没人信呢,哎

网友:
看得出来,不是焊的,肯定机加工。

网友:
螺旋不对啊,怎么有一段是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