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骚]才发现Futaba的控有这样一个坑爹的功能

楼主(2012-06-08):
控上存储的任何一个模型,如果调整了模型类型菜单里的设置,该模型的所有数据会被强制清空。没有任何选择余地。

挺奇怪的,如此坑爹的一个设定,为神马会一直没人跟F去抱怨呢?
厂家的说法是,现在的电动模型如果电调处于就绪状态,改变这些设置可能导致电机突然转动,发生危险。同样的问题还有F的控油门通道总是需要反向才能兼容大部分电调。我就觉得奇怪了,玩模型的模友,如果没有基本的安全意识,靠厂家在控上做手脚能保护人身安全?
试想,我们新建一个模型,费了好大功夫才把控上的各种功能调试好,包括各种蛋疼的混控设置,计时设置,微调,只是因为想把并联两个副翼舵机的Y线去掉,体会一下襟副翼混控的感觉,就在不知不觉中丢失了辛辛苦苦得来的设置数据,劳动成果顷刻之间毁于一旦,心里会有什么感觉?

十分b4这样自以为是的坑爹厂家……

网友:
回复 楼主:

淡定  这事儿我一直蛋疼呢

网友:
DX8不错。但是价格最贵,xg8最便宜。

网友:
在改变模型设置才会回复出厂设置的

网友:
油门反向这个问题 挺头痛的    厂家脑残   这个好像也是F的一个缺点

网友:
标题

确切的说只要更改了modeltype里面的东西,数据都会清零,因为更改了硬件的东西,比如你告诉控本来机翼上是一个舵机,现在是两个,好,那么数据自然做一个归零处理是正常的吧?我觉得出于安全考虑是没错的

网友A:
我也觉得清零是合理的,如果要体验不一样的感觉,应该设定两个模型,单独设置。

只有经验非常丰富,才能保证一个新模型拿过来,不会丢调试步骤。

如果改变了模型类型,还是老老实实按照说明书的调试步骤再来重新设定吧。

网友:
我觉得7楼大仙说的很详细了哦 ,害怕数据丢失,在调完机后我都会在复制一遍参数的,打备份,F的控有这个功能的哦,这样就不怕自己折腾时候把参数搞丢了···

网友:
说的都是高级控吧,6EX好象没这问题。

网友:
楼主举的例子好像不会数据清零吧,副翼原来Y线的,改成直接插1,6通道只要开混控就好了,哪里需要改模型类型啊.
油门反向的话按住左边两个按钮开机,有个设定项是油门的总反向,修改后直接关控就保存.这一项修改后所有模型号的油门通道就都反向了;如果已经存好的模型号油门反过向的记得改回来哦

网友:
油门反向的话按住左边两个按钮开机,有个设定项是油门的总反向,修改后直接关控就保存.这一项修改后所有模
型号的油门通道就都反向了;如果已经存好的模型号油门反过向的记得改回来哦

这个还真不知道哈。
不过油机时代,油门正反都是无所谓的。电调时代是因为天下电调一大抄,最早谁弄的电调,大家就跟着一窝蜂了。。

网友:
飞油动固定翼的飘过 现在使用T8FG非常好用 唯一蛋疼的是两架都使用这只控的模型同时通电的话两个模型都会受控!JR就没有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会导致出一些故障  比如一个模型的油门止点在一个位置 然后另外一个油门止点在比这个油门止点高的位置 如果没有关掉第一个模型的电的话 你在飞另外一架飞机全油门的时候第一架模型油门舵机会卡死 会憋烧舵机的! 不要说你有开关能避免这个问题  我飞大型汽油机的 为了减少出问题环节一概不使用开关所以会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都是自己使用習慣的問題、怪不了控,這幾十年來遙控器的各項功能演進方向都沒變過,JR、Ftaba每個個舵向都是相反的,誰該學誰?三和有些動作跟J有些動作跟F、誰對誰錯?自己細心點搞清楚就好了。

网友:
三和控我最不适应的是一通道升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清零是合理的,如果要体验不一样的感觉,应该设定两个模型,单独设置。

只有经验非常丰富,才能保证一个新模型拿过来,不会丢调试步骤。

如果改变了模型类型,还是老老实实按照说明书的调试步骤再来重 ...

如果你知道F的控里哪怕是设置一个定时提醒都要费尽力气在一堆摇杆和微调、拨动里选择启动开关,停止开关,然后设定开关杆量的话,估计就不会这样想了。就算是重新调试一个模型,也没有必要重复一次这种既费劲又无意义的劳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知道F的控里哪怕是设置一个定时提醒都要费尽力气在一堆摇杆和微调、拨动里选择启动开关,停止开关,然后设定开关杆量的话,估计就不会这样想了。就算是重新调试一个模型,也没有必要重复一次这种既费劲又无意 ...
为什么还有人玩单反相机呢?

网友:
感觉14楼台湾的模友说的极是,绝对是老手的看法。不少人不喜欢FUTABA的外观,只喜欢它的程序。也有人只喜欢JR的外型又讨厌它的开关拥挤,曾经说像是“只适合手指修长纤细的人”才可用的东西。  众口难调 习惯为好吧  说到电调反向,FUTABA有点怨:现有的遥控器,后期才出现的电调。谁让这电调设计不靠向主流设备的标准协议而非要设计成和大家用的都反向呢?这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知道F的控里哪怕是设置一个定时提醒都要费尽力气在一堆摇杆和微调、拨动里选择启动开关,停止开关,然后设定开关杆量的话,估计就不会这样想了。就算是重新调试一个模型,也没有必要重复一次这种既费劲又无意 ...

你的理解牛~而且是相当牛~

网友:
习惯为好吧  说到电调反向,FUTABA有点怨:现有的遥控器,后期才出现的电调。谁让这电调设计不靠向主流设备的标准协议而非要设计成和大家用的都反向呢?这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
我只想说,DX8确实简单又好用,每次帮长辈用FUTABA的10C或12FG调机我就楸头发,麻烦

网友:
闲麻烦就扔了得了

网友B:
不知道JR在这里是不是一样的“坑爹”

网友:
想说的都说了,就是不明白Y线跟1、6混控你去动模型设置干嘛?

网友:
  我就用个天七,七个通道全用,还是感觉挺简单的。随时可以调任何地方,按退出就自动保存。如果你们知道涵道米格29要用12个通道,调机要用一整天,清零基本会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JR在这里是不是一样的“坑爹”

可以确定的是JR控这点上很厚道,除了用户自己在菜单里选清空模型数据之外,没有任何办法清空……

网友C:
JR 的XG8也是这样的,JR厂家解释也是“出于安全考虑..,必须清零”,细想也是原来是按照直升机设置的模型数据,一旦你将模型改到了滑翔机,岂不乱哉?

不过JR比较人性化,有个提示“modle data will be inintialled,are you sure?” 意思就是:“如果你继续修改模型的话,当前模型的数据就要被清空,是否确认?”,出现了2个选项,可以继续也可以选择退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JR 的XG8也是这样的,JR厂家解释也是“出于安全考虑..,必须清零”,细想也是原来是按照直升机设置的模型数据,一旦你将模型改到了滑翔机,岂不乱哉?

不过JR比较人性化,有个提示“modle data will be inintialle ...

额,看来我奥特了,没玩过JR的新控。我以前的X-388S和X-378貌似不存在这个问题,模型类型可以随便改。
不过,麻烦楼上试试,不是把模型类别在直升机和固定翼之间互相改,而是在直升机模式下改斜盘类型,和在固定翼模式下改机翼类型或者尾巴类型,看看是不是也要强制清零?

网友:
不用 F 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