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没有直径1mm的单刃铣刀?

楼主(2012-06-08):
前几天从本站下 载刀路用光盘做苍蝇玩,看刀路要求用1mm的刀,就用了PCB切割用的1mm玉米刀,结果。。。。。断了4支刀,不敢弄了:loveliness:

网友A:
2齿,1*6*13,一把3元。

网友:
我看刻字机的刀,就是一个锥尖沿轴线切掉一半,好用又好磨,
楼主可以试试,钨钢的

网友:
2刃有

長頸型 鎢鋼銑刀 直徑1MM 刃長2MM 有效長15MM 全長50MM 柄徑4MM

楼主:
多谢诸位,我去找找看

网友:
2刃的到线切个上割了1个刃不就可以了

网友:
为啥要用单纫?我感觉应该没有单纫的吧?一般都是双纫和三纫要么四纫..

网友:
你肯定是粘了 才断的

网友:
玉米刀不行的,容屑太小,必斷無疑,要單刃刀,切屑應該是一片一片的。1毫米多的是,柄是3.17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齿,1*6*13,一把3元。

哪有卖?

网友:
自己磨一个不就是了

网友:
用平底尖刀也可以呀

网友:
排泄不良,进刀太快

网友:
在淘宝网输入“柱刀”,就可以找到

楼主(2012-08-23):
回复 网友B:

多谢多谢,一定要买几只再试试

网友(2013-06-18):
我那个刀路用手上的刀做的
光盘厚度1.6mm
1.5的刀也可以的
玉米刀可以加工木材,玻纤,碳纤
加工光盘实在要用可以加冷却水,肥皂液
速度低点,或者走多层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