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台钻512B的问题

楼主(2012-06-08):
想买西湖台钻512B,家里只有220V店。结果厂家只能给换220v370瓦的
电机
。老鸟们220V370W电机钻60硬度6mm厚(8mm直径的眼)的钢板能钻动吗?谢谢师傅们解惑

网友A:
一定没问题的啊,论坛很多人用的都是200元的垃圾台钻,功率最多200瓦,钻铁板没问题

网友B:
买全新的?

网友C:
我的512B电机是改成三角连接,接750瓦的变频器,用的很舒服。

楼主:
买新的,旧的买不着也修不好。

楼主:
我是刀友需要在热处理好的钢板上钻孔,刀条硬度在58--60

网友D:
 我的电机标的550瓦,实际上里面有短路,烧得一塌糊涂,现在很烫,一卡就会停掉,估计力气只有150瓦.一样开20宽深17的孔.慢慢扩啊.

网友E:
还要看钻头吧,如果电机功率小可以打小孔扩到8mm,前提是钻头要能钻得动60硬度的钢板。
60硬度是不是钢锯片那种硬度了?

网友F:
是工业钻床? 只是对要钻孔的材质和钻头 以及钻速都了解~~这么小的孔没问题的~

网友G:
还要看钻头吧,如果电机功率小可以打小孔扩到8mm,前提是钻头要能钻得动60硬度的钢板。

网友H:
60°的料钻孔

网友I:
看看产品说明就行了。。。上面有写,最大适合钻多大孔。。

网友J:
可以,必须硬质合金钻头。普通麻花没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