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遥控器报警音量小,有没有办法改大?

楼主(2012-06-08):
KDS-7x的控 近身玩电固吊机螺旋桨呼啸声厉害,听不到
遥控器
自带倒计时报警声音,造成
电池
容易过放,如何解决?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换分贝更高的蜂鸣器

网友B:
用在直机还可以。。。

楼主:
原帖由
铜河
于 2012-6-8 17:07 发表
换分贝更高的蜂鸣器
一般用几V的蜂鸣器呢,规格要求?要自己先量电压吗,本人是电子盲,请尽量说详细点,我还有个设想拆废旧手机上的震动马达焊接上去不知道可不可行~?来个震动的。

网友:
我的控比较先进,带显示,低于电压才鸣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