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东西

楼主(2012-06-08):
(无正文)

网友A:
370马达0.2A?晕一个。。电压太低了吧?
这调速还真不好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370马达0.2A?晕一个。。电压太低了吧?
这调速还真不好调。。。

电压是12V的,

网友B:
电流再小也线性很好,因为转速只和电压有关系,PWM输出也就会等于调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再小也线性很好,因为转速只和电压有关系,PWM输出也就会等于调压。。

电调是通过改变电压来调节的吗?我一直以为是改变电流呢.

网友:
得看是什么用途的了。。。要求不高可以至接串联个合适的电位器,毕竟PMW也做不到线性。

网友(2012-09-22):
引用 网友A:
370马达0.2A?晕一个。。电压太低了吧?
这调速还真不好调。。。

丢死人了,哥们...是电流.......

网友:
0.2A是370空载时的电流。别的不知道,不过至少在固定翼领域,装上桨之后电流得上到几A,才能有足够的推力。直驱的话甚至更高。

LZ可以搜搜关于有刷动力的老帖~

网友:
丢人。。
不知道是不是手误啊。。。

网友:
功率好小,用有刷电调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