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350MM飞翼配置

楼主(2012-06-08):
刚弄个1350MM飞翼,手头空闲2216KV1250,桨9*6,2200MH,不知道能用在这个飞翼上,谢谢大家赐教

网友A:
我们都是用的2208 kV1800,仿APC 6×4E桨,3S 1800~2200电池。如果需要载重的话,可以适当加大动力。

楼主:
我这个配置能飞吗?会容易螺旋吗

网友B:
飞当然行,只不过是动力太大了费电!我的桨是5*5APC,电机是AX上的,照样爽飞
不要担心什么螺旋,我到现在也没发生过螺旋现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是用的2208 kV1800,仿APC 6×4E桨,3S 1800~2200电池。如果需要载重的话,可以适当加大动力。
我也有这飞机,现在正在装中。不知道电池该装在哪才好弄重心,途中的那里装电池好呢,我的电池是2200mah。我用动力2212 1000kv的话,配个7寸桨会不会动力过小?

网友:
速度慢了转弯就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当然行,只不过是动力太大了费电!我的桨是5*5APC,电机是AX上的,照样爽飞
不要担心什么螺旋,我到现在也没发生过螺旋现象。
我也有个AX的电机,好像推力还小于1呢,好飞吗

网友:
我用XXD 2212 KV1400 带8*6的折叠桨。
速度和滑翔性都能还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这飞机,现在正在装中。不知道电池该装在哪才好弄重心,途中的那里装电池好呢,我的电池是2200mah。我用动力2212 1000kv的话,配个7寸桨会不会动力过小?

如果是2200mAH 11.1V电池,前缘放在中间台阶前面2cm左右应该是比较合适的,重心在碳杆前1~2cm都可以。
2212 kV1000用7×6桨可飞,动力小不小,就看你准备怎样飞,以及载多少设备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配置能飞吗?会容易螺旋吗

你的配置过头了,飞起来会很暴力,也很费电,但是速度并不会很快。至于螺旋,重心靠后的话一失速就进螺旋,最好先把重心放前一些,再慢慢细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2200mAH 11.1V电池,前缘放在中间台阶前面2cm左右应该是比较合适的,重心在碳杆前1~2cm都可以。
2212 kV1000用7×6桨可飞,动力小不小,就看你准备怎样飞,以及载多少设备了,呵呵。
恩恩,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