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GOPRO供电的最新解决方案~可以去掉电池减重了!

楼主(2012-06-08):
国外网站看到的,售价$12.99,哪位高人研究下啊,自己能DIY就好了.....

通过这个线用接收机供电,省去了电池,老外就是能折腾啊~

楼主:
还有一种类似的线是通过接收机控制快门的,看来狗的这个接口功能很强大啊,有兴趣的可以研究下......

网友:
12美元~~那么贵

买个这个线, 看看有没有能用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4774183110&_u=85jbbcp657b

楼主:
我有这个线......刚试了下最宽的那个接头刚刚好啊

网友:
楼上的测试了线没有?可以用吗?

手机10合1 十合一 USB万能充电线 一拖十多功能充电线直充数据线
如果这个能用,那就太爽咯

网友A:
不用试了,我早用上了
苹果数据线接口跟狗是一样的
把USB口剪开,接接收机5V供电,开机OK

网友A:
 正负千万别搞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试了,我早用上了
苹果数据线接口跟狗是一样的
把USB口剪开,接接收机5V供电,开机OK

试舵机控制快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负千万别搞错

怎么区分正负极啊.....

网友:
这个要顶……爽

网友:
根本不需要这么粗的插头,Mini USB插头直接插狗左侧的USB口即可。

网友:
准备UBEC 或者能上6S带BEC 输出的电调吧   普通电调 带狗狗 必死!

网友:
FPV载机载重都比较大,这么一小快电池也没多重。
更何况接收机的通道很宝贵。还要接线折腾

网友:
狗的电流可不小,小心电调电流不足接收机出问题啊

网友:
经常狗空中断电的飘过,这个东西不错。

网友:
这个不错学习了 ~
GOPRO自带电池 还是有必要的 一个是不沉 二个是电压也肯定平稳

数据接口供电也可取 如果不用云台的话 精简下供电接头 这样就不怕GOPRO电池没电了 ~

网友:
 越整越复杂、、、、、    接收机电是从 电调内置BEC  取的  电调内置BEC 一般只有3A左右  又飞控又4个飞行基本舵机  没准有的云台舵机也用那个电、、、 然后狗才从那取电  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如果想搞 最简单的办法 电池拆掉 直接从侧面USB 接口  插   找一条标准数据线  剪断插头 引出来 正负极 接个独立供电BEC 上去 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