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重口味 友友们玩机机可千万要小心了

楼主(2012-06-08):
桌上调机 边聊天 边玩控
**的JR 控里调油门反向后 HOLD都无效 直接全油门运转
切的哥哥血流如注

损失带皮五花肉 甲板 各一块
下次调机准TMD拔电机

网友:
玩反向?好恐怖,我一般都懒不拔线,但万分小心,常在河边走哇!

网友:
每次都拔线,养成习惯就好了。

网友:
幸好只是450!

网友A:
ls 的ls
  拔什么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 的ls
  拔什么线啊?

三根电机线,拔掉两根

网友:
没有缓启动?

网友:
要么把控扔了!要么把电调扔了!最好控和电调都扔了!

网友:
怎么看上去像烫伤的而不像切伤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TREX 35P, DSX9
调油门反向的时候 没有缓启效果的 直接就全油了 NND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四周后的伤口了 碘酒赐候

网友:
 其LZ头像也很重口味

网友:
同情ING.一年前刚入魔,入XG8,以为HOLD了油门就没事了,油门不小心调了反向,惨况和楼主一样凄凉啊。

网友:
JR的这问题不少啊

网友:
同时XG8 调了油门反制 大号工具箱被秒杀 当时飞机离我只有20cm 从此调机必拔线

网友:
调鸡必拔两条线

网友:
飛機通著電調反向,LZ有種。。。

网友:
同情LZ,我也碰到过一次,正常情况t8fg油门是反向的,那天调整反向时,不小心把油门调成正的,还好缓启有效+没装大奖,反应过来赶紧拔电池,还好没事,玩模安全第一,调机最好拔电机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