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1W图传干扰了35M的天9

楼主(2012-06-08):
粗心大意,差点损失
曾经用过200毫瓦的2.4G图传 35M的接收飞过,虽然大概300米就没有图传信号了,但不会干扰我的控,
换了1W的2.4g图传后,没测试过地面距离,直接起飞,结果飞机一离开手大概10米就进入失控保护了,盘旋了2圈,撞到高大的桉树,如果没撞树上,估计飞机一直在我头顶盘旋至电池耗尽为止。

设备:
山寨翼龙
S控
2.4G 1W图传
天9 35M pcm

S控设置了失控高度是100米的,失控后自动回航,如果飞机没撞树上,估计一直会爬升至100米,然后盘旋啊盘旋直至电池耗尽坠机。

山寨翼龙够山寨,摔也摔得很山寨,除了绑机翼的橡皮筋断了,垂尾裂了,螺旋桨得了几个小齿,其他竟然没事,
重新去桨上电,各舵机正常,飞控正常,把飞机放到10米左右,显示器上的RSSI信号显示为0

明天找时间换上2.4G高频头加2.4G的功放继续试试和这个1W的2.4G图传拼一拼了,看看会不会干扰。

楼主:
发誓以后在地面一定要拉开有200米的距离再上天

网友:
哈哈!
顶了!
还好没有丢机!

网友:
用2.4G图传也干扰35M pcm?? 不知5.8G干扰不?

网友:
标题

顶个,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汗  这个35 是怎么搞出来的

网友A:
楼主 2.4控用2.4g图传会怎样?

网友:
35M的控怎么这么差?这么容易干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2.4控用2.4g图传会怎样?

忙着弄H的地面站,还没时间弄这个!~

网友:
会不会是你天线的摆放问题?
那么长得天线你是怎么放的啊,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