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凤凰3.0飞固定翼设置

楼主(2012-06-08):
美国手devo10里面选择了直升机,已经在凤凰3里面设置好了行程方向等。
飞直升机,2个摇杆的方向都正确,屏幕显示的和实际操控一致。但换成固定翼,左右方向和副翼就和控的方向是相反的,油门和升降是一致。例如,左摇杆往左,应该飞机向左拐,但屏幕显示的摇杆是向右的,飞机也向右拐了。右摇杆向右,屏幕显示的摇杆却向左,飞机也是向左倾斜。什么问题呢?
把devo10的模型改成固定翼也一样。

网友A:
软件调整通道设置

楼主:
谢谢。原来直升机下面还有一块是固定翼的,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