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模型
想用直升机的陀螺仪控制二个舵机做二轮平衡车

楼主(2012-06-08):
陀螺仪
可以直接控制
舵机
转动,舵机拆掉限位器和电位器(先归中),输出直接装车轮,不知是否可行。已有GY401,打算买两个大的国产舵机试试,如果成功那就是最简单的自平衡了。

网友A:
可以试试

网友B:
应该可以

网友C:
不行, 温漂现象出现怎么办,又不会始终在平衡那个点上保持,还是得用平衡仪,陀螺仪不行啊

楼主:
我的MB卖了,而且调节难度估计也大。

网友D:
已经有人这样想过了.
陀螺没信号也不自检

楼主:
信号能不能通过一个舵机检测器来解决?

网友E(2012-07-18):
用平衡仪可以

网友F:
应该可以试试

网友G(2013-12-27):
我也想这样做,我有2个450直升机的陀螺仪和450 直升机数字舵机。不知道有人做成功没有。
最近又入手了MWC四轴飞控板,也应该能做平衡车。可惜单片机知识浅薄。资料很少

网友H:
假如成功了但是怎么向前向后运动?陀螺是检测角加速度的,前后运动时候角加速度不是0吗?

网友I:
好想法,废物可以利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