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电压频繁跳动,什么情况?

楼主(2012-06-08):
山寨b6,之前用的好好的,最近就是拆了一下去掉了插头,把t插线直接焊接在板上了,结果发现,充3s的时候,1 2 通道的电压频繁跳动,低则2.98V 高则4.2几,并且也没提示电压高或者低,充6s 没这样的情况...求解!
个人怀疑是不是什么东西碰到了1 或2 通道的电路了,导致电压不稳定...

网友A:
线路松了

网友B:
平衡口的线路问题,应该是虚了

楼主:
已修好!今天用万用表测,发现3s1通道的处于断路状态,于是根据其他通道的电路分配,从1通道引出一条线直接焊接在板上对应的电路,之后就好了,估计是一通道的铜箔被烧了,导致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