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调高手!救救我

楼主(2012-06-09):
那位高手可以教我怎么把华科尔M120D01的主无刷电调(20A)改到G CP主无刷上面用!!!!
小弟万分感谢!!!
QQ38095423 电话13886092226

网友A:
主无刷改起来麻烦,要拆掉一个三极管才能接到gcp上,不如用尾无刷WK-WST-10A-LTC改方便。gcp的分量轻,10A的尾无刷足够飞了,用不着M120的。具体两种电调的改法都有人发过帖。

网友B:
20a 有点重了吧要不我拿我的10a和你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