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L舵机碳膜可以修复么!

楼主(2012-06-09):
如题,FBL舵机碳膜可以修复么!以前的贴忘记了,MCPX的是如何修的?

网友:
涂铅笔屑

网友:
先用酒精清洗,然后用2b或者4b的铅笔涂在炭阻膜破损露出镀金层的地方。这种方法对付家用电子设备有效,不知道修复飞机电位器能够支持多久,毕竟舵机电位器的移动速度和频率太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去試試!

网友B:
MCPX的舵机无此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MCPX的舵机无此问题

又一个以为mcpx是神机的 ,只要电位器用碳膜,必然有这样的问题,迟早而已。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25546&extra=page%3D2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28567&extra=page%3D1

楼主:
多谢了,  还有一件事请教一下,FBL改无刷也能匹配么!接线怎么接?和MCPX的一样么!用BLOT的10电调和电机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了,  还有一件事请教一下,FBL改无刷也能匹配么!接线怎么接?和MCPX的一样么!用BLOT的10电调和电机行不行?

n多个人问同样的问题,我都专门发了帖子讲述如何改fbl无刷了,自己去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