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哟修电调的时候犯了个严重错误,还有救么?(图片终于来了)

楼主(2012-06-09):
如题…在换半桥驱动的时候没看清吧ir2101焊反了…就是1234和5678角反了…现在上电自检都没了…现在差ir2101的vcc叫没有电压…怀疑一个东西坏了,可是上面没有型号…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请高手帮忙…手机发帖上传不了图片…请高手就联系方式吧…真心求教

网友:
你至少应该说一下什么电调吧

楼主:
…什么电调不都差不多嘛?就没说…杂牌…双向…50a无感无刷

网友:
对于半桥推动方式,因为栅极需要10V以上电压,所以一般有专门的升压电路,如ST662 。MAX662等,是将BEC的5V升到10-12V,如果这个芯片损坏,所有半桥将不工作

楼主:
ls有道理,非常感谢,我往这个方向查一下,今天没有上网,争取明天发个图片大家帮我分析下,实在是一点型号也看不清的一个6个管脚的ic

楼主:
 高手不要潜水了 来帮帮忙吧~~

网友:
我查了一下2101的资料,它的VCC电压10-20V,应该是个升压芯片把BEC电压升到10-20V。可以找个代替

楼主:
 不知道什么型号啊 没有定义怎么代换啊~还有升压现在都不需要电感了么?是不是新技术 小功率的不用?真心求教…………当我没有问~真的不用 刚查资料 典型电路确实不用电感
MAX662 是8脚的~外形也比我这个大~应该不是~

网友:
因该是升压IC,

网友:
我来告诉你吧,

型号是S04A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太给力!!万分感谢…补充下,型号应该是lm2665…s04a不好找…

网友(2012-07-14):
我这里有

可以送你几个,运费你出

网友:
TB上也很好买

网友:
回复 楼主:

或者我可以给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