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刷电调能用双马达么

楼主(2012-06-09):
问题同上,以及能用的注意事项求详解谢谢

网友A:
可以吧,网上有一种有刷电调,一拖二的,可以用双电机吧!!!

网友B:
这种可以用

网友C:
可以,我曾经用车用60A有刷电调带动12个空心杯电机,4个一串,3组并联

网友D:
个人觉得要看总电流大小,不超限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E:
可以用,只要电调电流足够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F:
  我就不多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