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2z 如何设置mode2模式

楼主(2012-06-09):
请教一下各位模友,12z摇杆改美国手后但控设置里面怎么没有 stick mode 模式。
下图以T12fg为例,里面有 mode模式可以选择 美国手mode2 或日本手mode1 等,但12z里面没有该选项。
12z进入工程模式后可以设置什么样的内容?校准什么问题?
麻烦知道的模友帮帮忙

12fg

12fg

12z没有mode2 选项

12z没有mode2 选项

网友A(2012-08-14):
将下 载下来的文件放在 CF卡的根目录!  CF卡不能太大
最好用原装的!然后就有 MODE 的选择! 还有摇杆的校准!

网友(2020-02-25):
引用 网友A:
将下 载下来的文件放在 CF卡的根目录!  CF卡不能太大
最好用原装的!然后就有 MODE 的选择! 还有摇杆的 ...

请问下启动工程菜单里哪一项是改手?谢谢

网友B(2021-07-23):
如果想要更改12z區域碼 或是Tm-14模組 這個區域碼是在12z裡面可以選擇其他國家的嗎 還是要另外搜尋下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