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九鹰LAMA自旋无法解决?

楼主(2012-06-09):
排除前后电机比例、主轴弯曲的原因,难道是一个电机挂了?

网友:
是不是上下的浆叶距离变了

楼主:
我是换过主轴,我把调电机比例的那个旋纽向左转一点飞机就向左旋转、向右转一点飞机就向右转,上下桨的距离必须是固定的么?

楼主:
还有什么可能的原因呢?型号是106A

网友A:
可以去看看真的共轴机原理,就是通过改变浆距来转动,你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看看真的共轴机原理,就是通过改变浆距来转动,你试试看

???????????????不懂啊!!!!!!!!!!!!!!

网友:
你加我算了,260670107

楼主:
好吧,我看看是否换主轴时下桨的位置偏移

楼主(2012-08-06):
各种办法都试了,没用,昨天果断返厂维修了

网友:
返厂还是可以的

楼主:
今天下午,上海九鹰售后服务部的黄荣发给我短信,您的飞机已修好,维修费加运费共39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这么神奇?

楼主(2012-09-19):
今天晚上把机子从包裹里拿出来,很多配件都换了新的,尾巴换成银灰色,总体看起来很靓哦。看习惯了mcp,感觉106a好大个儿啊。试了试,十字盘还需调一下,尾巴还是有点向左温飘,但只需打一点右方向舵即可,有风,试不出手感,改天在房间里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