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倒骑三轮车的转向结构原理

楼主(2012-06-09):
想用自行车改装一台倒骑三轮车(倒骑驴)给老爸骑,他这年龄的人骑这车最好了,接送孙子去幼儿园,又安全。但广东这边没这种车,听说东北多,想先弄懂它的转向结构原理再动手,家里没人骑的自行车有几辆,拿来改。
有知道的说说,有图片最好,谢谢了!

网友:
自己改装的车,不让上路吧。。。。

这个原理很简单,,我原来骑过,,扶手就是车厢的一个边,,,,转向的轴在车厢下面

楼主:
我不改成电动的,应该警察没这么有空来查这车吧,满街都是电动的他不查。
转向轴在车厢下面,是不是尽量靠近前轮轴容易转向?因为是转两个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改成电动的,应该警察没这么有空来查这车吧,满街都是电动的他不查。
转向轴在车厢下面,是不是尽量靠近前轮轴容易转向?因为是转两个轮

对,,是这个意思,,,所谓转向,实际上是把车厢的扶手边往左右两边推。。。

如果转向轴在手扶边的下面的话,,那就推不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

跟你找个图片吧,,看的更清楚。。
转向的轴,,几乎就在前轮轴附近。。

楼主:
这样改装容易,而且最适合老人骑。

网友:
这个前轮的转向轴如果垂直的,转向将很重,并且直线行走不好控制。

网友:
我骑过这种车,转弯很容易发生侧翻的!

楼主:
老人骑不快的,应该没问题。
商品车的转向轴是不是有点角度的?

网友:
汽车的前轮设计是主销后倾、内倾,轮外倾。单轮的参考单车、摩托车前叉设计。

网友:
我小时候骑过,这种结构不稳,转弯容易翻,边轮压到砖头,方向就变了,这种车就是在厂房里运送个工具什么的挺好的

网友:
兄弟,
直接参考倒三轮躺车的结构,那个不难做的,~~而且结构跟可靠

网友:
路平的水泥路沥青路等骑这个还行,路不平的话不建议骑这车。

网友:
这个,转向存在一个转向归正的问题,就是转向的时候重心提高,直行的时候重心最低,
转向立轴,前倾,后倾自己想一想。

网友A:
你们说的都太复杂了,其实就是把自行车三脚架的前端锯掉一部分。然后焊上一根铁管,和地面成90度。然后把车厢后部中间上下各焊上一段铁管,弄个粗点的钢筋一插,完活。我们那的倒骑驴都是这么弄的。

网友B:
LS说的不错,东北有很多成品倒骑驴都是这种结构的,但不是插一根钢筋那么简单,那也太土了,上下都带轴承的,转弯能轻松点.将转弯轴伸到载重轴跟前,转弯是省力了,但结构上不太合理,易翻车,易损坏.转弯轴应垂直于地面,长度在50CM左右,上下两点与骑车部份连接.车把宽度就是转弯动力臂,宽窄要适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说的都太复杂了,其实就是把自行车三脚架的前端锯掉一部分。然后焊上一根铁管,和地面成90度。然后把车厢后部中间上下各焊上一段铁管,弄个粗点的钢筋一插,完活。我们那的倒骑驴都是这么弄的。

 我前几天就想告诉LZ我们这里“道骑驴”就是这样的。但是不会描述。 看来“阳光不锈”也是东北的?

网友:
我给楼主找了几张图,我以前骑过这种车,制作不复杂,只要前面载重量不大转弯倒是挺灵活的,但是这种车就上前面几位说的容易侧翻,而且侧翻的时候容易挤到腿,最主要的还是它的刹车结构不好,是靠一段铁管摩擦车轮,经常刹不死车

网友:
搞正三轮会复杂吗?我自己做了辆电动正三轮给老人拉小孩去学校,还带雨棚的,下雨和太阳都不怕。

网友:
刚好今天看到这个图,转给你看看,

网友:
小孩子的那个座椅是可拆的

楼主:
现在看到有比较清晰的结构了,谢谢各位。还有个问题,就是转弯轴,是设在转向把下面好(这好像是大多数倒骑驴的结构)还是设在车轴附近好?要不就把轮轴尽量设计的靠近车把?马上开工了,准备利用自行车的行车部分,在买两个轮,自制车厢。

楼主:
哈哈,我也是想做成可拆的,因为室内位置放不下整台车,平时就把车厢留在外面,把自行车部分扛回去,估计这样也没人偷了吧?
搞倒骑驴另一个原因,是我这个城市还没有倒骑驴,我做好了,大概也没人敢偷来骑

楼主:
引用 网友B:
LS说的不错,东北有很多成品倒骑驴都是这种结构的,但不是插一根钢筋那么简单,那也太土了,上下都带轴承的,转弯能轻松点.将转弯轴伸到载重轴跟前,转弯是省力了,但结构上不太合理,易翻车,易损坏.转弯轴应垂直于 ...

看来还是按大众化好,谢谢了!

网友:
 没研究过

楼主:
已经焊好车架基本架构,昨天试了用自行车原来的转向轴(有点角度),一转弯这自行车这头就侧翻,哈,一定要用垂直安装哪种。

网友(2012-07-20):
我也有计划给老爸做个倒三轮,电动的,我老家山区,轻松点。电机已经淘到,是三轮车用的那种无刷中置电机,500W的,输出转速450转,准备再减速,这样才爬的动坡。设计的思路是低速,大扭矩,下坡能耗制动,低的重心,低自重,安全。因为家里到镇上来回有10来公里。高度差估计有300米。

网友:
去的时候耗电,回来基本不耗电,就是不知道48V12A的电池够不够用。路都浇了水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做成折叠的,我给老人做过一台。

网友:
倒骑驴不好用的

网友:
还是弄个侧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