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锁尾问题

楼主(2012-06-09):
TG450、MB、260MG、S9650、花牌45A电调、6S电机
控杆往左打死回中,尾舵机不会跟着回中,锁尾正常。
控杆往右打死回中,尾舵机会跟着回中一点,尾巴有点弹簧的感觉,感度调高调低都有这种现象!?

网友A:
哥们,锁尾模式能回中?中将竟然能问出这种问题。
所谓模式尾舵就是不会跟随舵杆回中的,非所谓模式才会自动回中。所谓模式舵的位置是由陀螺传感器信号运算后给尾巴合适的螺距以平衡飞机的反向转矩,并不是控来控制的。控上只能暂时打破这个平衡位置,一旦控回中,舵机的就会在陀螺的指挥下再次维持住尾巴的位置,保持平衡。

网友:
舵机直接插接收 保证你回中

网友:
太正常了,从不想原理,楼主玩多了,习惯成自然。正不正常,低速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锁尾模式能回中?中将竟然能问出这种问题
所谓模式尾舵就是不会跟随舵杆回中的,非所谓模式才会自动回中。所谓模式舵的位置是由陀螺传感器信号运算后给尾巴合适的螺距以平衡飞机的反向转矩,并不是控来控制 ...

正解!

网友B:
人家说的是尾巴顺时针转,会回弹的问题

MB就这样,我之前就是怎么调都没用,MB还有尾巴逆时针转,自旋优化不太好,要么将就飞要么换别的无副翼系统
以上现象是在450上发生,其他的大机,不知道

V8 PRO版有左右刹车参数可以调的 ,价格嘛,就很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说的是尾巴顺时针转,会回弹的问题

MB就这样,我之前就是怎么调都没用,MB还有尾巴逆时针转,自旋优化不太好,要么将就飞要么换别的无副翼系统
以上现象是在450上发生,其他的大机,不知道

...

你玩的是什么版本?...450配MB 3.0开尾舵补偿简直是绝配!

网友:
控杆往右打死回中,尾舵机会跟着回中一点

这样的话顺时针自旋刹车会回弹吧?把这个方向的行程调低,直到打死摇杆放手,尾舵一动不动,像另外一边一样。

我以为光是小姨子有这问题呢,原来MB也有

网友:
弹簧的感觉=行程过大了,调小就行了,LZ试试吧

网友:
MB在500 550 600上都没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