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波减速器的视频

楼主(2012-06-09):
一直没弄明白谐波减速器的原理。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了这个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c4MTcwNjI0.html,看了还是没搞清楚谐波减速器怎么就没回差了?

网友:
看起来内齿轮是软带结构 中间转子椭圆 ,磨损的话回差还是有的。

网友:
我的谐波是可调间隙的,可调原理相当于角接触轴承,外面写着"特殊型”。和视频中的不一样

网友A:
请教兄弟们,谐波减速器,一种是有出轴的,一种是没有出轴的,两种效果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兄弟们,谐波减速器,一种是有出轴的,一种是没有出轴的,两种效果一样吗

没出轴的通常多个转盘轴承,法兰面安装,价格要比出轴的要贵点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柔性轮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柔性轮坏了?

收的二手货,粉碎性骨折了,最后只给了个转盘轴承的钱;那个柔轮不知什么材质,法兰输出那边很光亮,感觉像不锈钢什么的,另外一边颜色有点浅,又有点像铝合金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间隙还是 精密球的好

网友:
原理和行星摆线轮减速机有点像  不过要精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