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的问题

楼主(2012-06-09):
我的雕刻机滚珠丝杠的固定块和滑板连接的时候,如果螺丝拧紧,丝杠就感觉很紧,似乎是受到了外力,怎么解决呢

网友A:
那个螺母连接块加工精度又问题,,
要么是安装面不平行,,,要么是高度不够,,,,
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对丝杆没影响的。。

网友B:
中间加垫片看看,可能高度不对导致丝杆被强拉变形,或者就是丝杆和导轨不平行

网友C:
用牛皮纸当垫片,需要耐心和时间。

网友D:
螺母座和丝杆固定座不同心,简单的调整方法楼上以说明。当然,如果你会刮研的话,刮研是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