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配置怎么样?大侠来指导

楼主(2012-06-09):
X650V4机架
DJI WKM飞控
AKE专用
电机
电调 20A
dji电机
DJI 10寸浆
MC6500PRO PRO2
天地飞9通2。4G
5.8G 500mw
图传
想入手搞搞
航拍
谢谢!

网友A:
电调换好赢吧。。。。30A 18A 都可以,要不就直接上30A,新版的好赢电调信号线很长,三四十公分。方便布线。
X650V4机架不要用原厂,原厂的电机座那一段属于鸡肋。网上有自己改装升级的,不知道在哪买我告诉你。
DJI的电机没用过,不知道杂样。
MC6500这云台我用着呢,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狗扑肉不解释。
别买天地飞了,加上四五百买个T8FG吧,鬼子的电子货用着放心。
5.8G不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除了电调剩下的都比我的好

网友C:
不错的配置。。新人起点高。

网友D:
入门就准专业了,呵呵 。

网友E:
DJI 的十村姜可不太好,呵呵。DJI 的电机900KV 的,大负载下也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