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 电机自绕线问题

楼主(2012-06-09):
如图  电机自绕线问题

网友:
见过两种 一种是321987    另一种是392819

楼主:
两种连接有什么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种连接有什么不一样的

原则上是一根线的头接另一个的尾,这样就是三角接法。有两种可能:A头-B尾,B头-C尾,C头-A尾;或者A头-C尾,C头-B尾,B头-A尾。本质上完全一样。
三根线的头(或尾)全接在一起,然后引出的三根线就是三根线的尾(或头),这就是星型接法。比如A头-B头-C头,然后引出的三根就是A尾,B尾,C尾。

楼主(2012-08-03):
回复 网友A:

那三角接法和星型接法哪种更好

网友:
92    81    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