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看下,好赢40A

楼主(2012-06-09):
今天把好赢,铂金40A 的包皮给割了, 结果发现有个零件号线外壳碎了。
电调能正常使用,不懂电路,不知道这种情况要紧吗,需要返厂修理吗?
谢谢各位!!

网友:
那是个电感,应该没设么大碍,可以用

网友:
没什么大问题的。

网友:
那是个BEC供电的电感,最好是换一个,但可以使用。

网友:
要换的,电感是由磁芯和线圈组成的,现在相当于磁芯坏了,电感的性能就变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把好赢,铂金40A 的包皮给割了, 结果发现有个零件号线外壳碎了。
电调能正常使用,不懂电路,不知道这种情况要紧吗,需要返厂修理吗?
谢谢各位!!

不用换,自己换上去的电感不一定准确,碎的还在,用胶水粘上去,不在就这样用,是5v d的DC-DC电感无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