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热了,好赢40A割了包皮

楼主(2012-06-09):
今天把好赢,铂金40A 的包皮给割了, 结果发现有个零件号线外壳碎了。
电调能正常使用,不懂电路,不知道这种情况要紧吗,需要返厂修理吗?
谢谢各位!!

网友:
想看另外一面

网友:
割了很爽吧

网友:
电感外壳,不影响什么,只是没了保护,里面的线圈就有危险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用硅橡胶把它胶住,可以吗?

网友:
破的那个是电感的铁氧体,这个电感是UBEC供电部分的,破损会引起电感量有小的变化,你注意电调温度是不是比以前高了,没有的话就问题不大。

网友:
10微发电感  我朋友的也炸坏了   好赢客服出来说说具体参数啊   我去买个修好·····   或者直接卖给我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