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花钱,奋战两个晚上,为的是不花钱给E240电机做个可调稳压电源。

楼主(2012-06-09):
手头刚好有几个电源,参照ATX电源改0-30可调电源的帖子,先后改成了0-30V ,0-110V稳压可调电源。

测试很成功!!加载和空载压降0.1V 比较满意~~

先看图片~~

顺便亮亮以前做的一些锂电、锂铁平衡充~~~

楼主:
我靠 图片这门大!!

网友A:
高人那.  我改了好几个.每一个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人那.  我改了好几个.每一个可以用的.

第一个费点劲,找线路中没用的都拆去。后来的一个基本上靠感觉拆,最后检查~~~

鹳山~~~我们本地一个风景点也叫“鹳山”莫不是也是本地区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可以上资料吗?正需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上资料吗?正需要呢.

论坛有 搜ATX  或者放狗搜ATX   改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高人那.  我改了好几个.每一个可以用的.
厉害,每个都可以用!送我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们本地 是哪里 如果是浙江应该是太鹤山吧.
广东因该是 鹤山市.
我是 东北人 在广东.呵呵

网友:
E240可以 110V呀.  现在这种电机价格如何. 我 还在用以前哪种19.5元的330W标称的电机.

网友:
请楼主详细点出个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110V怎弄?

重新绕制变压器。去掉次级输出的线圈,用0.7~0.5的绕20圈(看你的ATX是多少瓦的,电压110V乘以你需要的电流等于总功率,我是用0.7的绕了20圈,线径不要超过0.7,否则绕不下的)记得把原来的整流管,电解电容换掉~否则后果自己知道!

网友:
110v时电流可以多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看你改造的ATX有多大功率了~W/U=I 估计一下就是了~~~~我在启动的时候大于70V,启动冲击电流引起atx就保护。得调低电压60V时可以启动,直至110V

网友:
是闭环的么,低速扭矩大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绕制变压器。去掉次级输出的线圈,用0.7~0.5的绕20圈(看你的ATX是多少瓦的,电压110V乘以你需要的电流等于总功率,我是用0.7的绕了20圈,线径不要超过0.7,否则绕不下的)记得把原来的整流管,电解电容换掉 ...

谢谢楼主。

网友:
一直觉得玩电子的都是牛X人物

网友:
楼主片言只语但都句句属实-胆大心细 不错

网友(2012-11-17):
顶个 楼主可以给个图或教程?

网友:
教程呢  教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每个都可以用!送我一个!

呵呵  不好意思。 我打错字了。 应该是一个能用的。

网友:
应该用工业的开关电源改比 PC 电源好改,无需拆不用电路。

网友:
真是厉害,我改了一个,都没输出了,不知道要拆啥

网友D(2013-10-26):
请教绕制ATX变压器。我如果把原来的次级线圈全拆了,用0.5的线绕20圈抽头接着再绕20圈对吗?谢谢

网友:
高手阿,我也想改,留了个电源课不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绕制ATX变压器。我如果把原来的次级线圈全拆了,用0.5的线绕20圈抽头接着再绕20圈对吗?谢谢

是的

网友:
可以改,顶楼主! 最好用工业电源,取样微调部分动一下,输出整流管和滤波换成高压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