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的全金属外壳8通遥控器(更新内置DSM2发射模块带飞行测试视频)

楼主(2012-06-09):
成功要大力感谢zssssha试出来的熔丝位!
目前只有摇杆还没安装了,主体电路完工其它就简单了!

更新
内置红外驱动软硬件,使用新版固件(非常感谢zssssha修改的固件版本),并且加装内置DSM2的2.4G发射模块!
内置DSM2发射模块及测试视频!

内置DSM2 2.4G发射模块飞行测试视频!

网友:
膜拜LZ,手刻PCB!另超小的1602真不错啊!

网友:
自己腐蚀一下呀  三氯化铁直接腐蚀   还方便
我做的

楼主:
更新制作过程!

更新下制作过程!直播

网友:
 才发现狼兄发这里了 好刀法!

楼主:
更新下进度

网友:
好复古的遥控器,好厉害的刀法,哈哈

楼主:
更新进度!

网友:
整一个nb了得

网友:
楼主,如果想实现类似华科尔DEVO系列遥控的双向传输功能,DIY起来复杂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貌似很复杂了,我这个只是8通道的PPM控制板,还是用成品的飞梦2.4G或者DSM2类的发射模块和接收机的!自己做接收机感觉没有什么意义了,毕竟成品的稳定性和体积都要好很多!

网友:
 强大  好手工

网友:
以后飞的时候就可以说这是自己做的了

网友A:
先赞扬一下楼主狠热心狠强大

从实用和节约角度考虑,建议楼主研究如何DIY,把低端控(Esky系列、华科尔24和26系列)、老式控(天六等)改装液晶屏,可调多点曲线,存储记忆机型数据,加装2.4G发射,等等功能,很多模友会感兴趣。

三国那边有位大侠把天六加屏和单片机,实现天七功能,可惜只有效果图,木有透露改装步骤方法

期待楼主能造福大众

网友:
其实翻出35M、72M旧控,把里面的线路板拆了,换上楼主的8通板、屏幕、飞梦2.4模块,就变成一台DIY的八通道2.4G遥控器(只能配飞梦2.4G接收机)。
但是,想利用手里已有的接收机(特别是常见的Esky、华科尔接收),就涉及到楼主的8通编码板能否方便地输出到旧控发射板的问题,有没有解决方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赞扬一下楼主狠热心狠强大

从实用和节约角度考虑,建议楼主研究如何DIY,把低端控(Esky系列、华科尔24和26系列)、老式控(天六等)改装液晶屏,可调多点曲线,存储 ...

改低端控增加液晶显示和功能不如直接重新用单片机做主控板装到原来低端控里面替换原电路,毕竟控的功能都是软件实现的,再原来电路上加装后的稳定性肯定没有重做的靠谱,而且复杂程度比重做还要麻烦,意义不算不大,这一点三国的这个8通软件作者已经说明了!
至于兼容原来的接收机,这个8通其实只是一个输出PPM信号的主控板而已,想用72M类的FM接收机可以用加装FM发射板来实现,(ESKY在此范围内)淘宝有卖家在出售futaba的6EX上面拆下的FM发射板,加上就能工作,但是可能只有6个通道而已,6通以上的FM板不容易找到,只能自己做!至于2.4G类的每个厂家的格式都是不同的,除了用自家的发射模块外是没办法支持的!用飞梦的2.4G模块改装是最简单的方案,而且飞梦的接收机质量很好!
华科尔据我所知一直以来都是自家的控支持自家的接收机,不兼容标准制式的!虽然东西很不错,从厂家自身利益考虑也没有错,但是不支持标准格式是让我很不感冒的

网友B:
舵机好像一格一格的在动,用的8位的A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好像一格一格的在动,用的8位的AD吗?

眼睛好毒   ,那是用的DIY的DSM2发射模块貌似PPM信号处理有点问题,刷的是JR的固件,估计要刷FUTABA的固件就好了,正在想办法解决!
不过用红外转发模块接红外接收机效果很好,没有一顿一顿的问题!
顺便更新下内置红外发射模块的过程!

PPM转红外发射板

PPM转红外发射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眼睛好毒   ,那是用的DIY的DSM2发射模块貌似PPM信号处理有点问题,刷的是JR的固件,估计要刷FUTABA的固件就好了,正在想办法解决!
不过用红外转发模块接红外接收机效果很好,没有一顿一顿的问 ...

我觉得检查一下电源波纹方面的问题比较好。。。说错勿怪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嘿嘿,谢了,不过应该不是电源波纹的问题,应该就是DIY的那个DSM2原来是刷的兼容JR控的ppm信号的固件,这个8通控是按futaba的ppm信号格式输出的,有负差和正差的区别,下午刷了futaba的固件已经好了

网友:
哈哈,狼转战到这区来啦,我顶

网友:
好动词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
楼主好手艺,
楼主好人品,
楼主好好好。
顶。

网友C:
刀法不错!摇杆是成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刀法不错!摇杆是成品么?

是的!日本阿尔卑斯二维游戏摇杆!

网友:
神贴要顶!!
真正的山寨啊!

网友:
牛人,赞助某个高手参赛,马上红了

网友D:
哇,原来这里开辟了新帖啊。顶+支持啊。貌似看到了用atmega做6通的遥控器高手现身了

网友E:
很佩服楼主能力,但是这控分辨率太低了,不够细腻

网友F:
厉害,想学单片机。。

网友G:
full metal jacket!!!
congrats!!!

网友G:
面板摇杆口应该做成圆形的,更好看
其实既然diy,可以把样子做的更科幻一点点啦

网友H:
神一般的存在,顶

网友I:
这个外壳哪来的啊

网友J:
手工了得

网友K:
纯手工制作

网友L:
这个控拿来玩爬车应该不错,支持

网友:
骚的很 啊

网友:
倡导为技术贴顶分

网友:
全手工制作

网友:
5imx什么牛人都有。。。。

网友:
不顶不行,真是NB

网友M:
引用 楼主:

是的!日本阿尔卑斯二维游戏摇杆!

楼主,这摇杆是哪家淘宝店购买的呀,能站内发个链接信息给我不

网友:
喜欢金属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这摇杆是哪家淘宝店购买的呀,能站内发个链接信息给我不

淘宝搜“二维游戏摇杆”就一家在卖,带杆的是50,不带杆的是42!

网友:
很佩服,请问一下,十字摇杆哪里可以找到啊?我也在做在遥控器,都已经开板了

看见了,

网友:
两个摇杆可不便宜啊!

网友M:
引用 楼主:

淘宝搜“二维游戏摇杆”就一家在卖,带杆的是50,不带杆的是42!

你好楼主,我咋就搜不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好楼主,我咋就搜不到呢

全新原装正品日本ALPS RKJXC1210二维游戏机摇杆电位器 摇把开关

网友:
都什么年代了还手工刻电路板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