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异的设备!求解释!

楼主(2012-06-09):
今天早上爽飞MD的小小鸟。但是飞到第5块电时,怪异的事情发生了。在空中听到
电机
声音不对劲,发出呲呲的声音。二话不说马上迫降!迫降后再启动就无法转动。就像是拔了一条电机线一样。以为是电机烧了(因为前四块电都飞的比较暴力)。换下备用电机后,不上桨空转就正常。一装上桨后就无法转动。两个电机都是一样情况。想到了电调设置问题,把电调恢复原始设置也无法排障。到底怎么回事呢?郁闷的只好提机回家了。还有5块
电池
没有飞啊!

楼主:
忘了上配置!第一个电机2212 1400KV. 3s 2200 25c 电池 好盈40A电调。8060桨。飞机翼展1.2米 第二个电机2212 980KV

网友A:
电机缺相
三条线中的一条线断了。无负载时空转正常(有的时候也不正常),带桨之后一颤一颤的。检查一下线吧。

楼主:
因该是这个问题了。但那电机怎么拆也拆不开。已经坏了三个了!郁闷!

楼主:
广州有修电机的么?

网友B:
什么牌子的电机

网友C:
可能是电调启动的问题?

网友D:
楼主这么多电池啊 飞了5块 还有5快没飞

楼主:
为了爽飞啊,飞场又远所以每次去飞都要三小时左右

网友D:
去飞场要去3个小时? 天啊

网友D:
如果自己有车 不如买个PL6 + 3个电池 想飞多久就多久

网友E:
 明显是脱焊了 检查电调香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