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尾桨怎么固定到尾电机上牢固点啊?求教大侠前辈们

楼主(2012-06-09):
       求教大侠前辈们,尾桨怎么固定到尾电机上牢固点啊?

       今天飞丢了两个尾桨!逼得我打道回府!

      俺的临时措施是:用切割机把尾电机轴尖尖磨花,希望胶水能附上去,尾桨上钻个小孔,滴了点胶水,胶水粘到了磨花的轴尖上,希望粘的牢固。不知管不管用。

网友:
 从来没遇到类似问题。呕液兄就是强!

网友A:
点一些502到桨的孔里把

楼主:
标题

引用 网友A:
点一些502到桨的孔里把

这样做还是不行,我试了。主轴细了粘不牢。所以我打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胶水必然粘不牢,就是钻空粘,炸鸡还是会松脱。装上尾桨然后用钳子把电机轴尖夹扁,再打一滴热溶胶效果会好点。

网友:
先用哥倆好滴在桨的孔里, 完全固化後, 用個 0.9 mm鑽頭鑽個孔。

网友B:
你这么多工具,那就把尾电机轴打磨成D型,AB胶放入桨孔。插入等干。

反正我点一点502就行了,暴力3D就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么多工具,那就把尾电机轴打磨成D型,AB胶放入桨孔。插入等干。

反正我点一点502就行了,暴力3D就木有问题

我挂树了,尾桨没了。你的办法不错,其实本质上和我的办法差不多。不过我希望还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把尾桨往轴里面推一点(省电一丁点),然后再轴外面套上一圈橡皮套圈,这样尾桨准备飞出去的时候,橡皮圈就挡住了,  橡皮圈跟 尾桨之间要有缝隙,不能紧紧挨着,然后橡皮圈的外面点上502  或者在套的时候,在中间的孔滴上502
  我建议选择气门芯上的那种橡皮套,因为 气门芯的皮套是软的,不会被尾桨瞬间的冲击力弹出去~  (而且有一次我想卸尾桨,结果用指甲刮了半天,沾上502的橡皮圈还没有弄掉~  最后干脆没下~。。。我无语啊!!! :loveliness:  )

网友C:
气门芯的皮套是软的,不会被尾桨瞬间的冲击力弹出去~  (而且有一次我想卸尾桨,结果用指甲刮了半天,沾上502的橡皮圈还没有弄掉~  最后干脆没下~。。。我无语啊!!!

网友:
当然还有一种终极方法~~~在电机轴的最头部,焊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气门芯的皮套是软的,不会被尾桨瞬间的冲击力弹出去~  (而且有一次我想卸尾桨,结果用指甲刮了半天,沾上502的橡皮圈还没有弄掉~  最后干脆没下~。。。我无语啊!!!
干嘛抄袭我的~~罚款亚拓700一台 明儿带给我

网友:
很简单,把突出的弯曲便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