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S800一定要等Z15?

楼主(2012-06-09):
难道一定要用Z15才是道理吗?
等了再等。。。什么才是头?
想换其他的云台,照片为主,摄像其次
AV200 怎么样?想听听老鸟意见和建议!

网友A:
不上Z15的话买S800还有什么意义呢?比他好的机架多的是,还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上Z15的话买S800还有什么意义呢?比他好的机架多的是,还更便宜。

有点哲理。。。

网友:
DJI又没说S800和Z15非得组合使用!怎么用看自己了!

网友B:
说实在话
多轴可靠性 比起直升机来
差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在话
多轴可靠性 比起直升机来
差远了~

呵呵!朋友!你说反了吧!我玩直机,也玩多轴,如用于航拍,稳定性,安全性,和操控性直机和多轴是不可比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操控性是直升机好才对吧,我就不信多轴能飞出直升机的灵活性来,从空气动力学角度来讲,多轴和直升机的操控性和稳定性是不能比的

网友:
刚发现禅思的介绍上写  建议搭配s800
看来其他多轴还是可以用禅思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4哥~~~就安全性
直升机肯定没法跟多轴比~~

s800操控性
比起自己做的多轴来说
手感的确可以
不过还是比不上直升机~

但是可靠性 多轴还真比不了直升机
当初dji之所以想设计s800 原因之一就是 提高多轴可靠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4哥~~~就安全性
直升机肯定没法跟多轴比~~

s800操控性
比起自己做的多轴来说
手感的确可以
不过还是比不上直升机~

但是可靠性 多轴还真比不了直升机
当初dji之所以想设计s800 原因之一就是 提高多轴可 ...

真不明白你要表达什么!直机的可靠性比多轴好?你比较过?有可比性?市面上那么多款航拍直机,你是用那一款比的呢?
你说的可靠性我是这样理解的,多轴有多组动力一旦任意一组或几组动力出现问题都会炸鸡自由落体!而直机就不会这样的问题了,就算动力出问题还能熄火降落呢!但直机可能出问题的点更多,舵机,陀螺,机械结构,球头扣~等等!

网友:
回复 网友D:

同意啊,是电机容易出问题呢,还是机械结构容易出问题呢?
用过直机的都有定论吧,特别是球头扣这个是最不稳定的因素,说电机出问题,那么直机上的舵机也不是一样?
6轴其实少一轴也能起飞也能降落,看你的技术。
真的六轴还是比较可靠安排的。

网友:
原因之一就是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兄弟 你较劲了~~~
我就分门别内讨论下
不是非要说 多轴 与 直升机那个好!
各有各的优点!!!!!!!!
关于直升机出问题的这点

舵机 陀螺仪什么的 相比 飞控 出问题的概率是很小的~~毕竟是很成熟产品·(ps当然不能是山寨货)
飞机的基本护理 保养 维修
球头 齿轮 皮带 等零件的定期更换
这是必要做的功课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兄弟  我服了你了
6轴其实少一轴也能起飞也能降落,看你的技术。!!!!!
     说的好!

网友:
有一种飞控,可以掉一轴也能飞,大家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