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把台钻改成自动打孔的想法呢

楼主(2012-06-09):
家里有台多余的台钻,很想把它改成自动打孔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一点的点子呢

网友:
我也想过...就是没想好怎 么改

网友:
可以,最简单就是加汽缸和一个送料装置

网友:
你说的是数钻铣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 数钻铣,是钻床自己向下钻孔,到一定位置了自己复位,然后电机停止

网友:
那就一个气缸一个行程开关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批量生产,,那有必要,,因为可以设定压力和行程,批量打相同的孔。。

如果平时闲杂使用,,这样反而不方便,,

楼主:
我是专门打产品的孔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