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广东高XX题

楼主(2012-06-09):
2012广东高XX题

网友A:
5.02    5.032

网友:
理综啊   每年都有一个这个

网友:
出题的人明显SB,此题毫无意义

网友:
第一个空应该是5.02,第二个是5.315吗。记得千分尺要估读一位。

网友:
请考虑三大误差

网友:
这个分好拿,不过当年我好像没答对

网友B:
应该是5.20和5.315吧
卡尺是10等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5.20和5.315吧
卡尺是10等分的

看清楚,单位是厘米

网友:
cm 单位 结尾的卡尺 神仙来了哈

网友:
不光是误差,还要看单位

网友C:
有单们是CM的卡尺吗?我还第一次听说啊

网友:
卡尺上面写着cm,但尺上一小格还是1mm。游标一小格应该是0.9mm。因为单位是对于尺身上印的阿拉伯数字而言的。比如,常用的150mm卡尺会标10,20,30,……,150,后面的单位是mm。其实是一样的,题目没有错。

考点的话,我觉得是估读还是不估读,估读到哪一位。还有一个考点是两个空的单位不同,有一定的欺骗性。

网友:
出题者脑子是否被驴踢,或者是否被门夹,还有待考察,不能急于下结论.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实在看不出这个题目有硬伤啊。

网友:
出题的人应该没被驴踢,看看你们上面有全答对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单们是CM的卡尺吗?我还第一次听说啊

CM是答 案的单位不是卡尺的单位

网友:
5.02,5.0315

网友:
大家都在搞笑

我认真作答算是亏了 。本打算,要是6楼答错了就当场剖腹的……

网友:
5.01      5.315

网友:
回复 网友E:

尤其是那个5.01cm是对的。
一般用20格的用习惯了!吼吼

网友:
回复 网友F:

难道第一格就对齐了?

我以为是第二格对齐。可能我眼神不好。

请大家允许我不剖腹……

网友:
首先,这样的卡尺读数图,应该清晰,明确,正确答 案才会一致。不过这也可能是扫描显示所致。希望试卷不会这样。

仔细看,是5.01的位置对齐了,再分析看也像5.02的位置对齐了!

凭经验,卡尺的5厘米长线和游尺的0线,完全错开。这样的情况,不会是第一格线对齐的
由此可见,出题者不一般。

这种卡尺确实很少见,至少我买的卡尺不是这样的

网友:
这种题目我看都懒得看!我宁可不读大学!!
反正我家的卡尺和千分尺我读的出正确的数字!:loveliness:

网友:
我买数显卡尺的时候同学们都很惊讶,原来有这么好的东西,早有这个还考个啥,当即无语

网友:
为啥不考数显尺的运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5.02    5.032

恭喜答对了,奖励俄罗斯姑娘二个

网友H:
5.02,5.315呀,有什麼問題嗎?

网友:
5.01, 5.315

网友:
卡尺精度不高,10道一小格
千分尺还凑合,都能读到0.5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5.02,5.315呀,有什麼問題嗎?

我倒认为这个答 案是正确的。首先说第一个:5.01、5.02由于电脑显示屏的误差都不算错;第二个绝对不能加零。千分尺转一圈是0.5mm,读数是3xx就应该是5.3xx。或者是:5.8xx。绝不可能是5.03xx。

网友:
更正一下:由于游标卡尺的精度一般都是0.02mm所以第一个答 案就是:5.02mm。

网友:
没看清楚单位

网友:
其实就是看大家的细心程度了

网友:
怎么看都是5.01CM,但是游标的0位离5太远,不协调,别扭。这样的题还是必要的,机械稍微上点精度的测量都要用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恭喜答对了,奖励俄罗斯姑娘二个

普京看了要翻白眼了,这么简单两道小题,做对了一道,还错了一道,就奖励两个俄罗斯姑娘,这也太.......

网友:
出题的人是不是脑子进水啊,题目还要设一个陷阱
我们都习惯了毫米单位,第一个他给来个厘米,这一不小心就会给弄错啊~~~

网友I:
50.10毫米,5.010CM.绝对是卡尺的标准答 案.此尺游标分为10小格,10小格等于9毫米,每小格等于0.9毫米,第一小格线与主尺线对齐,说明被测物比50多了0.1毫米.加上估算的0,就是50.10mm
螺旋测微器我估读为5.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