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级共轴双桨机

楼主(2012-06-09):
我现在的450改的双桨机已经做好了,纠结与电子系统,如何才能控制两个无刷马达的差动转速呢,请各位大鸟们指一条明路啊,听说多轴机的设备可以完美控制是真的吗

网友:
话说双桨不是一个动力系统吗?

网友:
玩具是2个电机

楼主:
是用的两个电机的

网友:
无图无真相!!!!!!!上图吧!强人!!!!!!!!!!!!

网友:
标题

上图

网友:
听说多轴机的设备可以完美控制是真的吗

你都没想好就做了!真他 妈 的冲动吖

楼主:
标题

硬件不会变得,电子系统解决就可以飞,现在找到一个方案,用无刷转换器加单向有刷电调控制两个无刷马达,调解转换器输入端直流电压间接控制无刷马达。直流要好控制的多,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楼主:
等控制系统解决,到时图片视频一起上

网友:
用多轴可以控制

网友:
450级共轴, 人家用這樣的旋頭, 只用一個电机, 攺変上漿螺距來轉尾巴。

网友:
结构太复杂,调试维护难度系数太大,不是一般的人玩的东东。

十有八九是一坑爹的玩意儿

楼主:
标题

谢谢各位指导,这图片对我来说很有价值,谢谢,我用的是三桨无副翼旋翼头,貌似简单的多,不知道平衡性怎么样

网友:
不上图,结构都不了解,人家怎么给你指点

网友:
kk飞控板有个双桨共轴的固件
可以试试

网友:
无副翼会好点

网友:
从diy角度说,共轴双桨的机械部分实现起来就很难。

个人认为lz在吹牛B,求上个图驳斥一下我吧。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去问阿病歌,他有经验,那个蓝精灵油动大lama就差不多

网友:
用多轴的飞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