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 一块电池下来 电机电调都烫手 正常么?

楼主(2012-06-09):
温度正常吗?    每次飞完一块电池   怕烧坏  都要休息5分钟左右,等降下温才飞,不能连续接着飞有点不爽啊。。。

网友:
基本的飞机都是不能连续飞的

网友:
我的450飞个3D下来电机得有个70到80°吧,反正 是不能摸了能把手烫起泡,天气热了要停飞了

网友:
怎么不把动力说一下?这样很难说的准,我的450都是连续几块电一起飞,就电机小烫,电调基本是温的(60a电调)

网友:
天气热了 是这样的呢

网友A:
电调应该不热,我的可以连飞4一5块电,检查电机齿和大齿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好烫~

估计50-70度左右吧    大概估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应该不热,我的可以连飞4一5块电,检查电机齿和大齿间隙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27898
间隙应该可以了吧。。。电机电调都一样烫。。。 一个电池下来  50-70度左右。

网友:
用的蝎子吧?蝎子不烫就不是蝎子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