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公里天九PCM72M,

楼主(2012-06-09):
今天飞了最远距离 ,天九PCM,72M,,无功放,1.7公里左右,,返航了,找手机拍的时候,只拍到1.2公里了,

网友:
真羡慕你用72M不用功放、不受干扰能飞那么远我可没那么幸运 72M屡屡受干扰,自从设好失控保护后,就没飞远过。今天特意换了2.4G接收机,最远也就不到1千米掉头返航了。看来不用功放就要换433了

楼主:
我换了72M新天线,,里面的连线也换了银线,尽量短,焊点圆润饱满。

网友:
我用天8 飞了2KM

网友:
我用天九s +大金鹰 2公里多点

网友:
残了,天7无功放1.6KM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飞了最远距离 ,天九PCM,72M,,无功放,1.7公里左右,,返航了,找手机拍的时候,只拍到1.2公里了,

什么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图传?

图传,就是一般的,300元一套的1.2G800MW的,,,大概可以300米高度,达到,3公里,,

网友:
2.4g 天七 1.4km  天九1.6km 遥控加7db平板的飘过

楼主:
无平板,因为有极向问题,,,,,,

网友:
是天地飞9通吗?

网友:
什么样的72M新天线?不是原装的吗?

网友:
晚上飞的吗?怎么传回来的图像那么黑。。那么不清楚

网友:
天地飞 8  72M  小红鹰接收   农村4.2KM   飞机没电落地 最后找回

网友:
今天我的天九2.4G控和1.2G图传飞185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