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比较纠结,不知道固定翼用什么飞控好?

楼主(2012-06-09):
本人是新手,主要是想玩
FPV
,飞过多年直机,首先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载机适合长距离、长时间的飞行,比较稳的,不知道天行者怎么样?
2、本人想用地面站飞行,在地图上设定航线,不知道什么飞控会比较好

网友A:
新手还是先把手动固定翼飞好了,再来吧,这下设备摔一次你就够买5架天行者了。真的

网友B:
一步一步来,先飞好飞机,然后才能fpv,然后才能地面站

网友C:
地面站飞行的,已经达到无人机水平了,支持的飞控不多,能多航点飞行的巨贵。
先把固定翼飞顺溜了,再上摄像机、图传、录像机,看录像熟悉环境。
等练出看屏幕飞行的水平,就达到FPV的水准了。
想再远,上能自动返航的飞控,保证你的飞不会飞丢。
想有多目的的航路飞行,升级飞控支持地面站,电脑指点飞行或编程飞行,我想这是最高境界了。
到此,你可以脱离本版,到下一行无人机板块去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