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 16铣的机头标尺。角度尺 。

楼主(2012-06-09):
小潘的16v 。今天觉得机头和平台不垂直。。想动一下。发现那机头有2个螺丝可以松动。还有一个指针向下。但指针下面没有对应的尺子。拧动机头。发现里面有个角度尺。 这么用啊 。是不是有什么机关。????在线等

网友A:
把那2个螺丝令松一点 然后主轴夹上一个长的棒料 然后打百分表 慢慢敲那个 主轴直到垂直 变敲边上紧

楼主:
可是角度尺呢,藏在里面怎么用,

网友B:
角度尺是個擺設,別指望靠那個調垂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