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老油条机架+ZI8果冻严重,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2-06-09):
玉兔+老油条机架+ZI8果冻严重,求解决方案
云台放手机上去试果然会很好,没什么果冻,放ZI8果冻就比较严重,试了几个放置方法都不能改善,防抖功能也已经取消了,开了会更加严重,求助,
最想不通的是放台手机上去反而平静很多,没什么果冻,

网友:
向用玉兔飞稳了的兄弟敬礼~!~

网友:
没扎死,扎带那里,上点海绵试试看。。。

网友:
搜我的ID,有一主题为第一次航拍那个,参照我图片上的减震方法试试

网友:
我感觉出果冻 大部分都是芯片处理视频过慢出现的,当然跟机架震动也有很大关系 ,狗的720P模式没果冻,1080P果冻就满天飞

楼主:
我最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放手机上去没果冻,放ZI8超多果冻,百思不得其解。其实扎带已经系得很紧了。

网友:
我是放相机很清楚 放摄像机就不行了

网友:
确实我的狗720基本没果冻,1080果冻明显

网友:
我也有个ZI8,绑在我四轴上航拍画面会出现果冻,但上我同学的ZX1画面就好很多,是不是拍摄的机子问题?

网友:
我的理解是,越清楚的设备越容易有果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点晨哥。。。

网友:
那个扎带。。。。。换了试试

网友:
从源头上找问题 桨平衡做了没 云台绑紧了没 最好别垫海绵 反而放大震动 越是松 震动越大 老油条云台太软 加固试试

网友:
桨,平衡搞了没?
再有扎带换成长的魔术绑带试试

这是早期ZI6的视频  也是果冻~

网友:
这个安装没果冻不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家。我再试试 。

网友:
我和楼主是同样的机架,等待你更好的飞行视频。

网友:
关了防抖

把ZI8的电子防抖关了会好的

网友(2013-07-09):
明显是因为ZI8的镜头是 6.2MM的! 所以震动被放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