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我的M41!换金属诱导轮了。

楼主(2012-06-09):
前段时间较忙,没有时间折腾,最近闲一点了,继续搞搞。

换了TK-18电路板,内脏没动,先玩着吧。

我家宝宝长大了:loveliness:

先前改造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75786&extra=&page=1

楼主:
坐个沙发,快来捧场啊!

网友:
看了标题。。。再看了照片上半部, 嚇了一跳  这老爸还真是的。。。

网友:
同样养犬的顶一下。宝宝很Q!:loveliness:

楼主:
呵呵 没注意,得改下标题才行。

楼主:
今天改了车前灯,还加了个风扇,不知道作用大不大。

网友:
如果已改用锂电的话,风扇还是有帮助的。车头灯改得不错,我的到现在还没时间搞……

楼主:
谢谢丁兄!我也是没有时间,慢慢搞吧。

没有换锂电,还用的原装电池。

楼主:
想装激光头,不知从何下手

楼主:
求教,如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装激光头,不知从何下手

坛子有人改过,但我忘了帖子在哪……
我不懂如何接线,电子白痴一名,不敢乱动。

网友:
诶  我的41现在还是一对零件在哪里   烂尾了 ~~~~~~~~~~~~~~~~~~~~

网友:
先看见宝宝了: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楼主的内脏能解释下么 ,貌似没看懂
好像换了电调还是声组啊 ?

楼主:
呵呵,就是之前我的电路板烧了,本想换控和坦克内部电路的。现在一直忙,觉得有点复杂,也没有时间搞,就只是换了一块电路板,我把盖子去掉了,上面装了个小风扇,可能你没看清。

楼主:
晚上照的照片,家里没有开大灯,有点看不清楚。

楼主:
周末加装了激光头和探照灯。只会简单的电路,不会搞遥控,用的开关控制,坏掉的电蚊拍的电源。

楼主:
探照灯,0.5W的。

网友:
激光头怎么接线?请赐教下。

网友:
探照灯不错啊!

楼主:
我用的电蚊拍里的铅蓄电池,测了下有4.3V,激光头串联了一个75欧的电阻(这个具体可以根据激光头的电流大小算出一个大致范围的电阻值,我的这个电阻也是废电路板上拆下来的),用了个三档的小开关一边控制激光头一遍控制探照灯。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散热风扇的风向应该向下吹还是向上抽?

网友:
你的动力电是用的三样的2700毫安电池   能够吗?

网友:
还有  探照灯是在哪个地方放买的  给个地址

网友A:
風扇向下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風扇向下吹……

我的也是向下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对电池方面不太了解,原装电池容量太小,家里以前的电池找出来用用试试,6节串联电压测得7.8V,其它方面不太了解。

还忘高手解答下这样能否继续使用。

楼主:
探照灯我是用一个灯泡+一个灯座+一条连接线做的,然后涂上颜色就OK了。

楼主:
连接插头

楼主:
OK,风扇我也让它向下吹。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给你发了站内信。

楼主:
图中圆圈部寄过来的时候就是断的,也找不到残骸,请教高手怎样能修复?

楼主:
再来两张新拍的图。

网友:
风扇散热最基本的原则是使低温气流尽量以较快的速度接触待散热物,其方向还应取决于舱内整体风道设计。
PC机中CPU风扇一般向下吹(Intel的38度机箱还要求冷风直接取自机箱外部),低温气流经散热片温度升高,由机箱上部的电源散热风扇(或机箱后部的额外风扇)向外排除,所以,机箱内整体风道是前进后出,前进风扇(一般位于机箱前面板下部)可以省略,但后出风扇(电源风扇)是必须的,“窝气”是散热风道设计大忌。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坦克舱内散热风扇的方向以向上吹为好,散热风扇上部还应开窗,将电调热量直接排出舱外,不然整个舱体封闭,热空气被局限在狭小舱内循环,吹向电调的气流丝毫不比电调本身温度低,基本没有散热效果。

楼主:
谢谢讲解!坦克舱内前部是封闭的,上面没有口,只有后面波箱上方才有散热口。

楼主:
激光头测试

楼主:
探照灯测试

楼主:
视频又会发了

楼主:
这个东西不错吧

楼主:
空间刚刚好

楼主:
跨越15mm壕沟测试。

楼主:
跨越16mm壕沟测试。

网友:
先顶下,再慢慢看!

楼主:
爬35度坡

楼主:
爬40度坡

估计再陡就不行了。

网友:
只想说,你了真会玩!

楼主(2012-07-11):
自娱自乐,小坦克拉车。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宝宝做的不错,很有水准~~!

楼主:
诱导轮升级金属轮子。

入了2个金属轮子做诱导轮。

之前给轮子上的螺丝上了太多螺丝胶,真难拆!

楼主:
小螺丝的尸体。

楼主:
新入的金属轮子。

楼主:
买轮子配的小螺丝,是自攻的,不好用。

楼主:
改车时买的小螺丝,自己做了个小垫片。

楼主:
装好后的效果,垫片好像做的有点小了。

楼主:
整体效果。

网友(2012-09-05):
到底是挂胶履带,能爬那么大的坡

网友:
好帅的车子,哪里弄的啊?

网友C(2012-11-12):
我想改控和电调,就是不知道MD35电调怎么安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想改控和电调,就是不知道MD35电调怎么安装~~~~~~

想改就改 买MD35电调的时候 老板就会告诉你的 图上也有标示怎么接线。

网友:
怎么就换了一个轮子呀  为啥不全换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想改就改 买MD35电调的时候 老板就会告诉你的 图上也有标示怎么接线。

好的!还有个问题请教,我的坦克是M41但是想改395电机,问了前辈们,好像说M41内部空间小装不下去,请问还有其他电机介绍没,速度快点,扭力大点就行,另一个问题,用了MD35电调,你配的是什么电池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好的!还有个问题请教,我的坦克是M41但是想改395电机,问了前辈们,好像说M41内部空间小装不下去,请问还 ...

可以的,m41可以裝的下395电机,就是电机後端絕緣要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m41可以裝的下395电机,就是电机後端絕緣要做好

谢了!哥们!

网友(2012-12-24):
楼主,加我QQ,传授一下经验,我那个M41也不知道怎么改呢

网友(2013-02-06):
引用 楼主:
今天改了车前灯,还加了个风扇,不知道作用大不大。

楼主把你的前灯关了以后再上个图片,还有探照灯的

网友:
有养犬的兄弟不喜欢原厂颜色重新涂装的吗?

楼主:
不会搞啊,还要学习。

网友:
我年后就准备真正旧化……

楼主:
好啊,等你做好了,我再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啊,等你做好了,我再搞

之前牛刀小试您也看过了,现在来真的!
您的战车还很新呐!

楼主:
你搞的不错。我把轮子刷了水性漆,还有履带胶片老是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搞的不错。我把轮子刷了水性漆,还有履带胶片老是掉。

那是化妆粉的色彩,先浅尝旧化效果。呵呵~~

网友F:
请问楼主车大灯和探照灯哪里买的,给个地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车大灯和探照灯哪里买的,给个地址啊

你搜0.5W LED发光二极管,8MM LED灯座,配套使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