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网络控制遥控飞机

楼主(2012-06-09):
如果利用网络控制遥控飞机,接收机更改一个SIM卡槽附带一个ROM 存储芯片,通过网络传输到计算机显示一些状态和位置,估计电量足够油量足够 可以飞整个中 国。有想一起做的吗?市场估计很大

网友A:
  飞行高度高于基站是没有信号的

楼主:
这个不是问题,高度可以使用在平流层一下就可以,平流层位于离地表10公里至50公里的高度,而在极地,此层则始于离地表8公里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是问题,高度可以使用在平流层一下就可以,平流层位于离地表10公里至50公里的高度,而在极地,此层则始于离地表8公里左右。

楼主:
http://www.pudn.com/downloads25/doc/project/detail80157.html
找了半天好像有点动静
摘 要:以ALLSTAR13 OEM板其为核心的GPS接收系统包括电源、系统设置、通信、时间标志信息输出等电路,可利用软件实现导航卫星信号的快速捕获以执行相应的动态导航定位。
  关键词: GPS;ALLSTAR;信号捕获
  ALLSTAR12 OEM板
  ALLSTAR12 OEM板是模块式GPS单频标准单板定位设备,图1给出了ALLSTAR12 OEM板的模块图,它采用单5V电源供电,以WGS-84坐标系作为地理参考系,其内部嵌有导航定位处理器(ARMP-60)及可扩展内存(EEPROM,FAST SRAM,FEPROM),能支持62种已定义的数据语句,具有快速软件执行速率,并可通过RS-232串行接口对存储在闪存中的导航解算软件进行更新或升级。ALLSTAR12 OEM板具有12通道代码差分,完全集GPS接收、导航定位于一体。该板带有完整载波相位数据输出,能够跟踪L1频率的C/A码及载波相位,12个独立的并行相关通道用于跟踪全部GPS可见卫星,各个通道可同时跟踪1颗GPS卫星的导航信号。
  由于采用代码及载波跟踪GPS的L1频段,ALLSTAR12 OEM板具有较高的导航、定位精度,工作时能为用户提供三维位置、速度、时间(PVT)和其它状态信息,解算结果PVT数据信息输出更新速率可选择为1、2、5、10Hz。根据GPS卫星星座的空间布置,接收机在同一时刻最多可观测到11颗GPS卫星,因此该板的12条并行通道足够使用。同时,它作为GPS接收机核心部件,既可以配置成参考站(基站),又可以配置成移动单元,广泛用于RTK实时动态导航定位领域。在典型1.2W的GPS接收机中,该板依靠传导和辐射来散发热量;如果该板的最高温度超过了最大规定运行温度,则将通过板上的RF金属保护罩来提供散热。
  外围应用电路
  ALLSTAR12 OEM板及导航计算机PC的正常运行需要相应的外围电路与其配合。对于每一通道可分别独立使用一部天线,也可以多个通道共用一部天线。ALLSTAR12 OEM板上有支持天线信号处理的单片射频前置IC:GP2015/GP2010,12条通道通过该IC共用一部GPS天线接收GPS卫星信号,利用IF MODEM接收基站发射的RTCM-104格式的差分修正信息,从而解码卫星信号得到用于导航定位的解算参数。ALLSTAR12 OEM板上有两种接口(见图2所示),其中J1连接器是通常使用的20引脚输入/输出及供电接口,J2连接器是BNC型的RF天线接口。ALLSTAR12 OEM板的J1连接器用于与处围应用电路的连接,J2插座用于连接GPS射频天线。
  为便于设置ALLSTAR12 OEM板的工作模式,为其设计的外围应用电路,如图2所示。ALLSTAR12 OEM板与其外围应用电路组合构成GPS接收机,实现与导航计算机PC的通信连接,通过OEM板接收、采集卫星导航信息,运行存储于EPROM中、根据导航定位原理编写的解算软件计算出相应的PVT结果,从而实现导航计算机利用专用软件STARVIEW完成对GPS接收机的设置及控制。ALLSTAR12 OEM板的外围开发应用电路主要由电源电路、系统设置电路、通信电路、时间标志信息输出电路等部分组成,该电路为此类GPS接收机提供了三个串行口——主串行口PORT1、DGPS串行口PORT2和可选择串行口PORT3。其中主接口用于与导航计算机通信,DGPS接口用于差分修正信息的输入或输出,两者都能在GPS接收机的保持(重新编程)模式下工作。对于电源、差分DGPS信息、时间标志信息的输出设有相应的发光二极管指示其工作状态。整个电路结构简单、紧凑,各种功能易于设置和实现。
  电源电路
  电源电路主要为整个接收机系统提供电源,同时产生接收机运行时所需的高电平,其关键部件采用三端稳压电源模块LM7805(U1)。通过J6连接器将外部9~16V的直流电源接入电源电路的输入端,从而通过LM7805的输出端提供主电源Vcc。电源电路由2W 3.9Ω保险电阻、2个二极管1N4001、1个稳压二极管1.5KE22A和2个0.1UF、1个470UF的电解电容组成。输出电压Vcc稳压在5V,允许误差为±5%。
  系统设置电路
  为使该系统正常运行,电路中通过DIP开关(S1)、跳线(JP)完成系统的初始设置,图2中采用的默认设置为:DIP1~DIP3设为关闭(OFF)状态,DIP4~DIP6设为打开(ON)状态;跳线分别使得JP8和JP9、JP5和JP6、JP2和JP1接通,从而将S1-1端、S1-2端设为高电平、S1-3端设为低电平;复位按钮RESET(S2)默认为开,即在正常运行时不要按下。
  通信电路
  通信电路以MAX232(U2、U4)为核心部件,采用RS-232典型工作电路,以实现电平转换及串行口通信功能。MAX232芯片中有两路发送、接收串行通信接口,与J1连接器各相应引脚的连接总是要从“出”到“入”和从“入”到“出”,要注意其发送、接收引脚的对应。
  MAX232需4个lUF电容配合,要保证电容极性连接正确。一般用1~10UF的电容均可以。ALLSTAR12 OEM板通过RS-232接口输出二进制的测量数据信息,这些信息包括码相位数据、已用即时相位值初始化过的完整载波相位(ICP)数据、信噪比SNR值、IOD位、相位锁定检测位和循环检测计数。只有每次传送的历书是新GPS卫星信号时,接收的信息才为有效信息。
  1PPS信息输出电路
  时间标志信息输出电路用MC74HC14A实现对时间信号的处理。74HC14A是施密特触发器,可驱动10个LS-TTL负载。由于施密特触发器属于电平触发,可用来将缓慢上升和下降的输入信号加快,在电路中用于不规则波形的整形及变换,因此用它将ALLSTAR12 OEM板输出的时间波形变换成规则的脉冲信号,从而输出秒脉冲时间信息1PPS。秒脉冲时间信息从J7插座中输出,引脚1为接地端,引脚2为时间标记TIME MARK的输出信息。标准GPS时间的秒脉冲输出1PPS的误差精度在±200ns范围内;在绝对模式时,1PPS的调整精度为±200ns;在相对模式时,1PPS的调整精度为±50ns;时间标记信息输出1PPS排除了时钟漂移,每秒输出一次并与GPS时间同步。
  动态定位应用仿真
  在导航计算机PC上运行GPS监控软件—STARVIEW程序,用户通过该程序控制计算机与GPS接收机的通信,从而执行相应的导航定位操作并显示相应的输出信息。为配合监控软件工作,利用外围应用电路中的DIP开关及跳线对该接收系统进行设置,并把主串行口PORT1连接到计算机的串行接口COM1或COM2,把辅助串行接口PORT2连接到差分信息源或其它GPS接收机的DGPS信息输出端;在BNC插座J2上连接GPS天线(如图2所示),系统连接好后再接通外围应用电路电源。所有监控软件中的操作命令和数据请求都通过外围应用电路及软件发送、接收或解码,同时该软件工具中提供了数据记录模块用于记录和再现导航定位信息。
  对于动态定位应用中的GPS接收机,用于位置解算的卫星伪距误差源主要包括选择有效性SA误差、电离层和对流层误差、基于用户发射机位置和热噪声的卫星位置误差。采用差分技术可有效降低SA误差、电离层及对流层误差。系统连接好后,打开导航计算机PC运行GPS监控软件将串行接口的传输速率设置为默认值9600bps。在500m/s水平速度内、线性加速度小于±4.0g、冲击加加速度小于2m/s3的动态条件下,在海拔35m的平直高速公路上、以行驶速度保持在20m/s(72km/h)左右的汽车为载体进行仿真实验。吸盘式GPS天线固定于车顶,在数据采集过程中未发生卫星掩蔽或失跟,利用笔记本电脑作为导航计算机的每秒采集1次PVT输出数据、共采集1200组。当车速误差为1m/s时,选择利用其中的1000组数据,根据均方误差计算公式计算误差:
  (1)
  (2)
  (3)
  其中、、为根据理论计算得到的第i点的位置坐标,、、为GPS接收机测量得到的第i点的位置坐标,则、、分别为GPS天线在WGS-84坐标系中对应x轴、y轴及z轴(海拔高度)的定位误差。这里计算得到的车载GPS接收系统的天线位置、速度和时间输出精度误差如表1所示,其中动态误差引起的最大位置误差小于25m、时间误差为1ms。
  根据仿真实验分析可得,由于车载速度较慢、高速公路的自然环境状况较好、接收机连续工作时间较短,没有出现卫星失跟。分别由水平位置、垂直位置、时间精度的几何因子计算公式
  (4)
  (5)
  (6)
  计算得到该GPS接收机的精度满足:HDOP=0.41,VDOP=0.12,TDOP=1.00;接收机在水平和垂直方向提供的估计精度,对于位置解算精度具有83.3%的可信度。

网友:
不怕被天C打下来?

网友:
网络延迟你怎么解决?

网友:
你要是飞过高校宿舍区   你准掉   ,比如我们学校宿舍区手机信号一分钟断4 。5次

网友(2012-08-17):
这个东西貌似是被禁止,雷达应该是探测不到的哈哈··但是我们的特种侦察手段会在你的指挥部将你,跨省抓捕啊· ·

网友:
我也考虑这方面的 比如中断信号时候自动修正高度和姿态并保持航向,超过一定时间没有信号可以自动返航。网络延时要考虑进去,这样和现有的时实控制就有区别了,应该是回传坐标姿态等数据  接收指令是坐标数据 飞行姿态这些都应该自动驾驶。这样可以避免延时问题。

网友(2013-02-23):
这可靠性!!    。!

网友:
搞不好就是“有去无回”,说不定还得交“看车费”

网友:
传说中的无人机,楼主,你想干什么?

网友(2013-03-29):
想法是很好

网友:
这是打算做无人机?

网友:
天C少想这个

网友:
将来4G网络的普及的话这个是非常有前途,但要一定的硬件设计和编程基础才能实现的。

网友:
网络延迟

网友:
我有兴趣。

网友(2013-05-15):
太有想法了·

网友:
信号 干扰

网友:
网络延时太大了,如果楼主玩过《极品飞车15》的话,就是那感觉,打了方向盘半天没反映,当你发现有反映时已经过了,只好往回打,又过来,在打回来,又过了。。。。。。。。。。

网友:
延迟很要命,你没法时时改变航线,如果没信号了即使可以有飞控控制形态,也没办法躲避障碍物。  如果使用固定航线可以去无人机讨论区了。 。不过先把东西做出来也很好啊。毕竟网速越来越快。覆盖越来越广。没准以后用得着呢

网友(2013-06-14):
想法不错,不过灰常遗憾的告诉你,别说平流层了,就是高过普通大楼,信号就不行了。信号太杂,没有主用信号,耗电量大,频繁切换无法有效通讯。
以CDMA网络举例,美国有专门的运营商在飞机飞过的路线上架设向空中覆盖的移动网络,这样才解决了飞机上打电话,上网的问题。

网友(2013-07-15):
其实不用用CDMA或GSM网路,用收音机的频带就可以了,AM/FM 可以转输的很远,但是这个频带是不开放的

网友:
呵呵,想法不错!应该是尖端科技了!这是个大思路!大课题!属于大志!!

网友:
理论上是完全可行的,就是有TX指出的信号以及延迟是个最大的问题,不知道可不可以先 找个玩旋翼的哥们带个手机上天,用摄像头看看信号的强度变化情况是不是足以支持。
这个涉及的领域蛮广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行高度高于基站是没有信号的

可以使用卫星信号这样子飞多高多远都没问题

网友(2013-09-10):
啧啧可是燃料再多也有用完的时候,我觉得太阳能应该不多嘿嘿

网友:
理论上是可行的!估计设备会很贵!!!还有安全措施

网友:
利用运营商是3G信号是不行的,不说信号延迟丢失,就是正常有信号的区域,运营商也是将天线波瓣向下打,以取得地面信号最大强度,所以超过150米的高度,信号就会大幅度衰减。此外联通、移动基站之间切换是会丢信号的,只有电信的cdma是寻到下一个基站才会丢掉上一个基站之间的信号。

网友:
这不就是无人机吗,不一定用移动网络啊,关键是飞控,宣传下飞控开发群:281780101

网友B(2013-10-11):
小范围应该没问题
用几个气球飞艇
吊几台无线猫上去
模型上弄个手机就行了
关键是执行机构要设计好

网友C(2019-05-28):
这个可行度还是很高的用手机信号也可以用别的信号,总之哪个信号强用哪个。

网友D:
要解决好信号延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