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米空中三次电机停转一次螺旋....请大家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2012-06-10):
视频正在上传中.

在河上空连续三次停车,都是几秒后恢复,返航时顺风进入螺旋,弄得当时出一身汗.

空中停车是不是跟电调过热有关,今天气温在33度以上.
配置:天狼星+江南飞控+朗宇2216KV1250+APC7X6+好盈飞腾40A+花牌4S2600mah+RD32II
停车螺旋视频

前一天视频

网友:
这个估计要LZ报一下配置才好分析。载机,电机,桨,电调......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是只支持4s电压以下的电调  又把电调的BEC 除了给舵机供电以外 还给别的神马供电了的话  就是电调BEC 过载 发热 导致电调过热保护 !

网友B:
用的神马电调?

网友:
我也感觉是电调过热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调BEC没有使用,空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神马电调?

好盈飞腾40A

网友:
是不是头太轻了~我的都是用5000MA压头的!

网友C:
顺风空速低于10 估计 飞控认为你着陆了

网友:
电机有问题啊,这个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保护的可能性较大。另外从两次的视频比较,前一天的视频,电机的声音较纯正,而这次的声音则大不同。不知是否是安装或者后期处理的原因。返航过程中的失速螺旋太恐怖了。幸好经过N圈螺旋后,顺利改出,飞控 ...
电机肯定没问题,都没动过。而且声音也没变化。视频里声音变化是因为两个视频是两个不同的转换软件不同的压缩比例造成的。

网友:
有带OSD的录像好分析得多,机载录像实在不好看出所以然,空速、电流都不得而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风空速低于10 估计 飞控认为你着陆了

空速显示2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只支持4s电压以下的电调  又把电调的BEC 除了给舵机供电以外 还给别的神马供电了的话  就是电调BEC 过载 发热 导致电调过热保护 !

好盈飞腾40A电调,号称支持2-6S啊.而且我飞行电流一直没超过15A过.

楼主:
失速可能是顺风转逆风,速度降得过快.最关键是为什么会停机..现在一直没找到原因.难道真的是电调保护了?好盈飞腾40A这就承受不了了.

楼主:
2.4 全面的保护功能:
●欠压保护:由用户通过程序设定;
●过压保护:输入电压超过26伏不予启动,自动保护,同时发出急促的“哔哔”告警音;
●过热保护:内置温度检测电路,MOS管温度过高时电调自动关断;
●遥控信号丢失保护:遥控信号丢失1秒后降低功率,再有2秒无遥控信号则关闭输出

这个电调的保护,是不是失控,造成电调关闭输出了????

网友:
电调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