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高手用3GX配2801PRO的啊 有些设置问题急需求解!!!

楼主(2012-06-10):
有哪位高手用3GX配2801PRO的啊?这个控兼容3GX吗?你们怎么设置的?
我现在飞机买的是套机 买回来首飞炸了一次···以后一直不敢升空
现在电子设备能换的都换了 就3GX没换
设备是DS95三个 8910A+ 好盈40A 亚托原装电机
可是我不管怎么设置 都有问题哈
我最早的问题是油门忽大忽小···求解
后来是严重金鱼尾···这个问题现在貌似没有了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我十字盘都调好的 可是起飞推油门的时候十字盘会往右边打···
拔掉电机推油门的时候貌似是对的啊 ···而且通道应该也没有接错啊···舵机也没有反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看了无数3GX的设置视频 我都看的糊涂了
用华科尔的2901PRO应该如何设置这个3GX呢
控上需要调整哪些?
先调整控还是先设置3GX
求哪位高手能完整的告诉我哈
3GX是2.0版本的······

楼主:
没人帮忙吗???····

网友:
抢楼

LZ啊,你要是新手要这么好的设备干什么啊。。。
金鱼尾是不是感度问题啊。再有,无副翼的飞机,在没离地之前,斜盘向左是正常的,但你向右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但是一般来说,你调的时候是平的,就没关系大胆推上去试下吧。其它的等下面的高人吧

网友:
对了,3GX调整,和控没什么关系吧,我也新人,不敢确认,但小飞机的无副翼系统,的确和控无关

网友A:
我的也是2801控,配亚拓3G能飞啊,但是不是3GX哦

我的也是2801控,配亚拓3G能飞啊,但是不是3GX哦

楼主:
还有高人来指教下吗?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只要飞一会儿电机电调就特别烫 是不是应该亚托原装电机比较暴力 在加上DS95是高压舵机 电流不够 所以才会电机电调都特别烫呢?

网友(2012-07-26):
问问3581好象他是这样用83796

网友(2013-07-26):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2801控,配亚拓3G能飞啊,但是不是3GX哦

请问你的接收机如何与3G链接的啊。

网友:
油门忽大忽小是什么问题高手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