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刚买的电主轴漏电怎么办

楼主(2012-06-10):
刚买的电主轴和国产变频,接线方法是变频器上R,S接220V电源,E接了根地线,U,V,W接在主轴的123线柱上,主轴外壳单独接一根地线,现在的情况是:

1.接线后主轴会转,变速都没问题。
2.变频器电源接通后(未开始运行),主轴外壳用测电笔可以测到灯亮,但手摸上去没感觉。
3.运行变频器后(按变频器上RUN键),主轴会转,但外壳上有是,手摸上去很麻。

问主轴和变频卖家,也都说是我这边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也没折了,特来求助万能的坛啊。。。。。。

楼主:
接线应该没有问题吧,会不会是主轴或变频器自身的问题,请懂电的帮忙分析下啊。

网友:
单独测量电机绕组对壳绝缘电阻就知到那里出问题了

楼主:
楼上的能不能说的清楚一点啊,我对电,尤其是不会用万用表啊。:funk:

网友:
怎么办?凉伴了,退换。新的都这样,用时间长了不知道会怎么样。你要懂的话还能折腾折腾。

网友:
很多电机在工作的时候用电笔测都能测到外壳有电的,电磁外泄嘛。

网友:
应该是电磁外泄,好多电子设备都这样
不过为了确保安全,还是用万用表量一下;另外,接地一定要可靠,最好机器单独装一个空气开关和漏电保护器

网友:
用兆欧表测马达绕组对马达外壳的绝缘电阻。这样就能确定马达是不是漏电了。

网友:
你好,看到你的短信,你的机子没有很好的接地吧,只把变频器和电机上的接地接好是还有电的,我的也是,后来我检查是我的机子接地不是太好,我又从新接下就好了,

网友:
用兆欧表测一下绝缘,如果绝缘没有问题,检查一下变频器的接地线是否接触不良,或者把变频器的进线倒一下再试试看。如果都没有问题,在电机外壳上加一条接地线吧。

网友:
变频器问题,不过不是问题,电子的这

网友:
接地是最起码的要求

网友:
我的是晴天没事,下雨天麻麻,脚下垫块木板。

楼主:
用表测电机绝缘是不是表的一头分别搭123接线柱,一头搭电机外壳,看表显示的参数来判定,什么是合格的,什么又是绝缘有问题呢,:funk:

楼主:
我放雕刻机的机架是放在地上的,地线都是接在机架腿上的(机架有刷过漆没影响吧)。

楼主:
另外,开变频后,用电笔测得电机接线柱4也有电,即使不让电机转,频率调到0也是如此。

还有就是地线现在是接在一根铁棒上,直接放地上的,没有插到土里,和这个没有关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开变频后,用电笔测得电机接线柱4也有电,即使不让电机转,频率调到0也是如此。

还有就是地线现在是接在一根铁棒上,直接放地上的,没有插到土里,和这个没有关系吧。

你的这个铁棒直接放到地上的接地方法,和有的人把电脑机箱直接放在地上就认为是接地了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接地不是接地气哦

网友:
先要确定一下你接的地线是不是真的地,用万用表量火线和地线应该有220V.
然后量一下主轴到地线的电阻是不是0.一般来说接地点应该在主轴外壳接,在其他地方接一切都有可能

网友A:
 如果没有地线可以接零线

楼主:
漏电的问题解决了,原来铁棒放地上的原因,楼上的几位老鸟就是不直接说,
现在将铁棒插到地下50CM深。

主轴冷却水用的是汽车水箱用的防冻液,2L装,倒在一个比水泵略大的小圆桶里,差不多正好盖住水泵,主轴现在让它空转,约5分钟后摸上去有温热,约30多度的样子,以前在别人那里摸用的一天的主轴,也没有这么热啊,是水太少的原因吗,防冻液有2桶,要不换个大点的桶,将2桶都倒进去?

网友:
把漏掉的电捡起来

楼主:
问题又来了,刚试雕了一个东西,完成后将变频关了,但z轴却无故的往下跑,MACH3里按什么键都没用,:funk: :funk: 最后还是将变频电源拨了才停止,是不是变频也要接地线啊,还是其它的原因,唉,弄个水冷真麻烦啊。

网友:
 线用屏蔽线,屏蔽层接地,变频器接地

网友:
估计是干扰了,驱动的总电源之前要装个滤波器

网友:
测量一下绝缘电阻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地线可以接零线

坑人啊

楼主:
现在的情况稍好转些了,就是每次按变频RUN或STOP键时,主轴那里会响一下,而且变频频率不能调为0,否则Z轴会慢慢向下掉并且很响,

楼主:
楼上确认有些家伙比较

网友:
安全第一啊!

网友:
楼主你先用摇表测试一下电机绕组与电机外壳绝缘阻值正常阻值应不低于0.5M欧,另外你的接地方式不对正常接地的接地极打入地下1.5米接地电阻不大于2欧,你这么做有点危险啊,

网友:
楼主你的z轴往下跑因该是变频器干扰你的伺服驱动了你可以在你的伺服驱动电源加个lc滤波电路即可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标题

防冻液不适合做冷却液有腐蚀性。那不是漏电是感应电是正常的电脑也一样,每个机器都不一样漏的程度有大有小,每个人的感受也不同有的感觉不到有的感觉严重,接地或用一比一隔离变压器‘成本高’都能解决

网友:
  我认错了,家里毕竟不同于工作单位零线二次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