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TDF的微型接收还有减重的空间吗?。求解。

楼主(2012-06-10):
手上有个TDF 2.4G微型接收,官方说法是2.8G,我觉得应该不止,,想减减重。那几个金属接头能拆掉直接焊线吗,本人电子盲 。求解如何减重,知道的讲讲吧,3Q

网友A:
金属接头指的是通道插针吧。这个可以去掉,小心分清正,负,信号,焊接即可。高手貌似都是去掉插针直接焊接的,不过千万注意 正负反掉的话就杯具了。

网友B:
如果是新手, 就别折腾了

网友C:
如果是新手,就先练飞吧。进步还快些。

网友D:
没必要折腾,如果要折腾到这个接收,那么舵机的减重、漆包线焊接,电机和电调的直接焊接,电池拆皮等全都得上。从性价比上看,电机和电调直接焊接简单,能减的比TDF接收多,合算。电池拆皮也有3g好减,有不需要多少动手能力

网友E:
一切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