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主轴转速问题

楼主(2012-06-10):
我有个小CNC. 主轴是便宜的20元的
电机
.电太16V左右转速近2W转吧.
问题我的钻头夹是普通的,使用时老掉出来把工件给搞坏了.
是否因为转速过高原因呢,过高了发热,就夹不住了.而且一旦夹不住,还会损坏钻头(刀刃怕纯掉)
哪加工什么材料用什么转速有规律吗???
我前些天用曲线锯 居然锯一根4MM的铁丝都把HSS锯片给锯没牙了!!! 现在也怀凝是转速高的原因,当时我还怪锯可能是假的或是质量不好.

网友A:
20元的暴力电机,我刚从小钻上拆下,转速高、噪音大,临时用行,做主轴不合适,都要换。

网友B:
换个主轴吧

网友C:
我一下买了3个暴力电机,现在不敢用,声音比角磨机还大。

网友D:
20元我用过,那真叫没用

网友E:
普通的铣刀 锯片铣刀 主轴的转数500转就不低了
动辄上万的转数 不是要了命了吗

网友F:
不应该叫暴力电机,应该叫喝了兴奋剂的电机,严重超载使用啊

网友G:
用林大夫的主轴吧,太完美了,贵点也值

网友H:
掉下来?这个也太郁闷了吧

网友I:
钻夹头是锁不紧的,很容易飞,所以一般都用ER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