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Bee2 改成的四通像真机,听说标题要长才能引人注意!~~~~~~~~~~~

楼主(2012-06-10):
JJ由HoneyBee2机身和少许CPX配件杂交而成。
四通机易调易修,除了不能变距3D外,还是有很多优点的。场地要求小,练悬停,休闲飞飞航线,杀伤力小,飞行无压力,飞起来很舒服。将四通机折腾成像真机还是很好玩的,绝对不一样的感觉!
看图~~

网友A:
这是6通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JJ由HoneyBee2机身和少许CPX配件杂交而成。
四通机易调易修,除了不能变距3D外,还是有很多优点的。场地要求小,练悬停,休闲飞飞航线,杀伤力小,飞行无压力,飞起来很舒服。将四通机折腾成像真机还是很好玩的,绝 ...

LZ相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6通道?

是4通,HONEYBEE2 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相机好

用小米拍的
我也想有个好相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小米拍的
我也想有个好相机!

我的Bee已经改皮带直驱了,改天套个Bell象真壳,一直没空搞

还有,如果机子已经上了一个重量级别,副翼杆最好用2MM碳管,炸机好吸收以免殃及其他

网友:
我改的Bee2头:

网友C:
请问
引用 楼主:
JJ由HoneyBee2机身和少许CPX配件杂交而成。
四通机易调易修,除了不能变距3D外,还是有很多优点的。场地要求小,练悬停,休闲飞飞航线,杀伤力小,飞行无压力,飞起来很舒服。将四通机折腾成像真机还是很好玩的,绝 ...

请问可调的拉杆是用什么做的?我买了Esky大拉马的拉杆,结果发现尺寸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Bee已经改皮带直驱了,改天套个Bell象真壳,一直没空搞

还有,如果机子已经上了一个重量级别,副翼杆最好用2MM碳管,炸机好吸收以免殃及其他
http://ac.mx3g.com/forum/201205/24/160814nzkktvbu7tmuvnu6. ...

请问改尾巴要买哪些材料。改好后可以用全套独立的电子设备了吧?接收,电调,陀螺仪等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Bee已经改皮带直驱了,改天套个Bell象真壳,一直没空搞

还有,如果机子已经上了一个重量级别,副翼杆最好用2MM碳管,炸机好吸收以免殃及其他
http://ac.mx3g.com/forum/201205/24/160814nzkktvbu7tmuvnu6. ...

碳杆没有螺纹,副翼片没法可靠的固定在碳杆上,光靠顶丝是有射副翼隐患的,要小心。还有碳杆的特性从安全角度出发,个人认为不太适合做平衡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

请问可调的拉杆是用什么做的?我买了Esky大拉马的拉杆,结果发现尺寸不对。

可调拉杆我是用450球头扣扩孔做成的。这个是最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碳杆没有螺纹,副翼片没法可靠的固定在碳杆上,光靠顶丝是有射副翼隐患的,要小心。还有碳杆的特性从安全角度出发,个人认为不太适合做平衡杆。

我也认为碳杆不太适合做平衡杆。
用450的平衡杆就很好了,也省事。

网友:
要是有便宜的450像真壳子,就好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调拉杆我是用450球头扣扩孔做成的。这个是最麻烦的!

那还要尺寸合适的扩孔器吧,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