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传图传天线安装位置与效果对比

楼主(2012-06-10):
经过多日测试,总结了多次失控炸鸡的一些经验,得出以下结论:

所有模型飞机上的天线安装,首要原则是,将发射和接收2组天线的极化方向保持在一个平行线上。这样有助于信号发射和接收。

早期用的72m使用的波长比较长,也可以通过电离层反射很微弱的一部分,所以天线极化方向问题并不严重。

现在广泛应用2.4G /5.8G/1.2G /433  前面3组都属于微波段,信号远距离衰减很大,一旦天线极化方向小幅度转变会有瞬间是无法得到信号的。

这个测试用图传天线很容易就可以验证,只要把图传天线旋转90°后,信号就会出现一次闪烁(这个可以撇开人体感应)。

所以很多人在图传安装在飞机上,一旦飞行航线的过程中,飞机会有侧倾角度,在这个时候5.8g的图传就会有闪烁,也有人用苜蓿叶天线做发射,来解决倾角问题但是苜蓿叶的发射效率其实不是很高。

如果飞机有云台,可以很简单的把图传天线安装在云台上,让天线保持一个对地的垂直。那么接收端也这么样做,效果会很好,即便你用平板也可以。

对于接收机天线,也是一样的。

特此分享!

又开始啰嗦了

网友:
无线电波,一是传播,二是天线,三是设备(功率),个人还是不想用433M,怕干扰

网友:
发射和接收2组天线的极化方向保持在一个平行线上???
看不明白,说了也白说,你在白废力气,最好有图解。

网友:
把图传发射天线装云台上,这个方法不错

给天线价格延长线,只把天线装云台上,如果整个发射都装的话会增加云台负荷,减震等又要重新调试了。

网友:
图传发射天线装云台还不如接受天线装云台来的实际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用画图吧,就是发射垂直(水平),接收也垂直(水平),

网友:
我怎么记得那个帖子里说的图传天线向下安装效果不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用画图吧,就是发射垂直(水平),接收也垂直(水平),
我现在都是垂直于地面的,水平于地面没有试验,那个效果好呢

楼主:
垂直地面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