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七2.4G到底能不能用1.2G图传?????我被搞晕了

楼主(2012-06-10):
论坛上关于这方面知识都看过 观点不一 很疑惑很郁闷 5.8G图传是不干扰 但距离太短了而且比较贵 1.2G700毫瓦的比较便宜额

楼主:
追问:5.8G200毫瓦图传加平板天线效果怎么样

网友:
天7 1.2G无压力

楼主:
多大功率??

网友:
完全可用,就是如果你又fpv飞控,1.2g会干扰gps导致丢星或者定位苦难的

网友:
5.8g稳妥点,加个平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上关于这方面知识都看过 观点不一 很疑惑很郁闷 5.8G图传是不干扰 但距离太短了而且比较贵 1.2G700毫瓦的比较便宜额

都看过???你要是看过技术贴就不会这么问了.....

1.2G图传肯定能用啊,你就算用2.4G的也没人不愿意,如果你考虑安全和干扰的问题那就去看看你还没看过的帖子吧。

网友:
2.4G的天七+1.2G的柏通图传
我用了大半年了
效果非常好
没见GPS干扰啊,基本每次搜星都有10颗

楼主:
看来可行 谢谢各位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不行。
安装太近的话,1.2G图传严重干扰2.4G接受。
换了72M控后,未采取屏蔽措施前,1.2G图传还会导致舵机抖舵,舵机抖个没完没了。

网友:
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就像在问一群摸象的盲人(没有歧视残疾人的意思)

关键在距离。

搞模型靠的是动手,自己试试就知道了,实践出真知

网友:
标题

本人四轴,天七2.4g,用伯通1.2g,800mw图传无压力。

网友:
倍频干扰~~

网友:
别的我不说了

我的天7+柏通 800mw 1.2G 飞了N次了,飞控是Arkbird

网友:
我也用了N次了,载机是天行者,GPS放在尾翼上,图传和遥控接收器距离也就20公分吧,打升降舵和方向舵时,图像偶尔会有雪花,我估计应该是舵机产生的电磁波,我用铝箔包住了舵机,效果好些了。总结:图传和2.4的控基本上没有影响。

网友:
我的2.4G控和1.2G图传没有明显干扰,最远400-500米左右

网友:
今天我的2.4G控和1.2G图传飞1850米.